win7访问不了局域网中winxp系统上的打印机怎么办?

楼主(2018-09-17):
win7访问不了局域网中winxp系统上的打印机怎么办

网友:
可能是驱动不兼容。

现在自带LAN和WIFI的一体打印机也才千多,直接买新的,不用管共享的问题。

网友:
安装打印机的电脑要固定ip地址,且要打开共享去掉访问密码和开启匿名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