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发热不正常,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8-09-17):
各位大神,麻烦看看位号R44的电阻在带负载时发热比较高,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这是个RC吸收电路,发热说明这里尖峰电压很高。

网友:
用红圈画出来了。免得大家瞪着眼睛找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RC吸收电路,发热说明这里尖峰电压很高。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样的吸收电路好像不对把?通常是几十K电阻3W和电容并联!

网友B:
电容容量加大一些用10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量加大一些用103试试

好的,我马上去试一下,电阻需要改动吗?

楼主:
我试过了,电容容量加大了,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你知道什么叫发热正常吗?
因为该电阻发热量大,所以采用2W或3W的封装。
因为采用了2W或3W的封装,所以不怕那点温度高。

所以不要摸着烫点手,就怀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电容容量加大了,没有什么效果

我换了103后负载一加大R44直接就烧了,

网友:
证明你布局很差,或者变压绕的很差,漏感大,导致MOS管关断瞬间有很大的尖峰。
你这里RCD 不知道你是怎么画的,一般RCD  是二极管阳极接MOS管D级,再与并联的RC电路一起串联接高压输入端。
C一般就用102,222;R一般在几十K 左右,根据具体D级波形和发热情况调整。

网友C:
并个瞬态抑制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个瞬态抑制二极管试试

你好 麻烦问一下怎么并呢?并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里热是正常的  电容改大肯定会更烫或者烧掉了 这里都是高频 电容容量小 是吸收尖峰 改大就吸收正常功率了  不烧才怪

实在想降低温度就改大体积 大功率吧 或者把电容改小一点点   或者电阻改大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免得吸收尖峰不够 烧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麻烦问一下怎么并呢?并在什么地方?

R44和C20的两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