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低边驱动高边驱动电路中这两部分稳压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8-09-17):
请问如图红框所示的NMOS管低边驱动高边驱动电路的稳压管,为啥是两个正极对接然后负极接D极和G极,有什么作用?之前我只见过PMOS D极和G极间接一个稳压管的情况……而且低边驱动为啥不是接G和S而是接的G和D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坛友能帮我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这是一种主动钳位技术,当关断电感时,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时,稳压二极管击穿导通,从而让MOS管主动开启导通,泄放掉这部分反向电动势,不至于DS间电压积累过高损坏;其特征在于稳压二极管一端和电感相连,且稳压值会大于负载正常工作电压且低于MOS管的Vdsmax,且电感两端没有反向并列续流二极管~~~

网友:
图二是否应该是PMOS?

网友:
元件的组合有千变万化的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主动钳位技术,当关断电感时,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时,稳压二极管击穿导 ...

多谢指点,恍然大悟

网友:
学习了,有道理。

网友B(2022-05-05):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主动钳位技术,当关断电感时,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时,稳压二极管击穿导 ...

当使用感性负载时候MOSFET关断,关断后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反过来击穿稳压二极管(DG端的稳压二极管),在让MOSFET导通,这样不是在次给电感负载充电吗?要是感性负载是个电机,电机且不是会在转动一下,且不是很危险。  随便聊几句,不知道这样的管子什么场合会使用到?有没有对应的型号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使用感性负载时候MOSFET关断,关断后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反过来击穿稳压二极管(DG端的稳压二极管),在让 ...

1、严格来说,主动钳位,确实有你所说的那个让负载再轻微通电的弊端,原理决定;

2、不知道这样的管子什么场合会使用到?有没有对应的型号可以看下——英飞凌Smart Low-Side & High-Side Switches,基本都是这样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