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系列 有哪些掉电(触发中断,保存数据)保护机制?

楼主(2018-09-17):
前言:
之前使用stm32 ,有PVD中断,当电压低于某一阈值时,会自触发PVD中断,然后在中断中完成重要数据保存(写入外置的EEPROM)。

要求:
要求1:尽可能降低功耗。
要求2:需要产生相应中断,我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保存重要数据。

讨论:
目前我i能想到的:
方式1:使用ADC采样电压,然后与阈值电压进行比较。
方式2:使用MSP430系列特有的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

问题:
问题1:还有没有其它更好好的方法?
问题2:当前这两种方式有哪些不足之处?

恳请大家各抒已见,不惜赐教。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
来得及保存么?

网友A:
建议用
方式2:使用MSP430系列特有的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
因为软件的ADC转换反应慢,还增加了功耗,  比较器中断保存最好.

网友:
F5系的有高边和低边电压比较器,都可以产生中断,不过你需要考虑低边比较器的最高电压够不够操作外部EPROM的,毕竟操作EPROM动不动就需要5ms以上的延时。

网友:
想掉电保存就得加大电容。

网友B:
法拉电容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容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感谢指教,我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方式2:使用MSP430系列特有的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
因为软件的ADC转换反应慢,还增加了功耗,  比较器 ...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