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Xilinx Virtual Cable已经可以下载bit文件但烧mcs文件失败

楼主(2018-09-17):
按照Xilinx官方文档(XVC)https://www.xilinx.com/products/intellectual-property/xvc.html 我实现了一个USB FPGA下载线。上位机JTAG TCP Server我是用python写的,它接收impact或者vivado发来的tcp packet并解析,然后将TMS,TDI序列打包通过usb发给下位机发出,并取回读取到的TDO序列,通过tcp packet返回给impact。
经过几天的开发调试,现在已经可以读取FPGA ID(Spartan-6),下载bit文件也成功了。就是下载mcs文件到SPI Flash失败总是报错说flash id错误(‘000000’),不知道坛里有没有实现过XVC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注:FPGA 和 SPI flash都是好的,我用Xilinx USB platform cable可以正常烧写。

网友:
我怎么记得这种远程下载协议只支持7系列?

楼主:
我试了,XVC协议在Spartan-6 和iMPACT里可以用,只是不更新了,有bug也不会修了而已。

网友(2018-11-22):
引用 楼主:
我试了,XVC协议在Spartan-6 和iMPACT里可以用,只是不更新了,有bug也不会修了而已。 ...

楼主你这个是用啥芯片实现的?
速度如何?

楼主:
我用STM32F042做的,配合自己用python写的上位机XVC server工作。
速度很慢很慢和JTAG-HS3没法比,至少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F042做的,配合自己用python写的上位机XVC server工作。
速度很慢很慢和JTAG-HS3没法比,至少差一 ...

我准备用zynq,跑千兆网实现xvc,您帮忙评估一下性能会比hs3如何?
另外,方不方便参考一下您的xvc上server部分的代码?我目前用c#模拟,总感觉跟官方提供的linux的代码不一样。

楼主:
xvc实现的速度主要在于JTAG接口那部分,如果用IO模拟速度就不会太快。
Xilinx的xvc例程是用zynq做server,用一个AXI-to-JTAG的硬件IP连接JTAG接口,所以速度不会慢。你是准备也这么搞吗?
xvc server我参考了这个:https://github.com/jlublin/xvcd_server/blob/master/xvcd_server.py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用zynq做这个成本好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zynq,跑千兆网实现xvc,您帮忙评估一下性能会比hs3如何?
另外,方不方便参考一下您的xvc上server ...

为了省下载线的钱?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xvc实现的速度主要在于JTAG接口那部分,如果用IO模拟速度就不会太快。
Xilinx的xvc例程是用zynq做server, ...

是的,我也准备做一个XVC,主要是我需要调试的zynq,离电脑比较远,usb的非常不稳定。
而我手边上的zynq的板子有多余,所以就准备用zynq
目前已经能够实现vivado检测到xvc,但是xvc没法检测到目标芯片。
能不能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90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省下载线的钱?

不是哈,芯片离的太远,usb很不稳定,所以就想到了网口方式。一查,还真有。就捣鼓捣鼓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zynq做这个成本好高

成本是有点高,不过手边上有zynq的板子,利用起来也未尝不可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