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交流异步电机开发板

楼主(2018-09-18):
请推荐个交流异步电机开发板

想弄个交流异步电机开发板, ACIM电机的,学习下这个电机的控制,之前没有弄过这个电机控制,公司要做水泵的控制,就是变频器,想找个资料学学,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TI的好像有吧。可以到官司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好像有吧。可以到官司网看看。

还有其他的没

网友B:
ACIM跑个V/F就行了,不要用什么FOC,什么PMSM那边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IM跑个V/F就行了,不要用什么FOC,什么PMSM那边控制方式

V/F是不是比较简单,这个是没有反馈的吧,别人说容易炸管子,比较担心

网友B:
过流保护是最基本的电路了,变频器,肯定要有电流采样,过流保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是最基本的电路了,变频器,肯定要有电流采样,过流保护啊

嗯,说的对,你有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说的对,你有好的建议没有

你还是去查查相关变频器的电路吧,网上找的到的,硬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你这个都搞不定,建议你不要搞这个了,变频器不是那么难,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最基础的都搞不明白,就不要再花时间搞了,个人的精力有限,现在变频器都白菜价了,自已搞还不如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去查查相关变频器的电路吧,网上找的到的,硬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你这个都搞不定,建议你不 ...

老板要弄,我也没办法

网友:
买一台变频器,把DSP拆了换成新的就可以进行开发了,是不是很便捷?

网友:
买个变频器拆了

网友C:
有STM32做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STM32做的变频器

关键是我要自己开发,所以想找个像单片机一样,有资料,下功夫就能看懂的资料,最终自己能够开发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要自己开发,所以想找个像单片机一样,有资料,下功夫就能看懂的资料,最终自己能够开发出来 ...

没做过的话,不简单。做过就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做过的话,不简单。做过就不难

来个资料呗,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来个资料呗,嘿嘿

淘宝上买个方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买个方案如何,

关键大部分只有源码,和pcb,我到手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想要个有教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大部分只有源码,和pcb,我到手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想要个有教程的 ...

有个原理图,PCB , 源码,剩下来的不就是靠查资料吗。。晕,你要想买到跟正点原子一样的开发板,那根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原理图,PCB , 源码,剩下来的不就是靠查资料吗。。晕,你要想买到跟正点原子一样的开发板,那根本不 ...

好吧,或许只能这样去做

网友:
淘宝上买个方案+1

网友F:
有推荐的淘宝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推荐的淘宝方案吗?

我有方案,你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ACIM跑个V/F就行了,不要用什么FOC,什么PMSM那边控制方式

ACIM电机就是最普通的那种交流异步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ACIM电机就是最普通的那种交流异步电机吗

对的,你做过么?

网友H:
淘宝买个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买个开发板

什么开发板,推荐一下,资料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ACIM电机就是最普通的那种交流异步电机吗

ACIM一般就是指的三相异步电机,动态要求不高的话,V/F控制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IM一般就是指的三相异步电机,动态要求不高的话,V/F控制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性能。 ...

有没有好的资料和开发板,推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资料和开发板,推荐一下

又进了这个贴子,哈哈。。
对了,你上面某楼不是说你有方案了吗,还在找开发板。
这种专业的产品类开发板,估计是真的不多。受众面太窄了,大部分人根本用不着,毕竟搞变频器开发的企业相对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进了这个贴子,哈哈。。
对了,你上面某楼不是说你有方案了吗,还在找开发板。
这种专业的产品类开发板 ...

有是有,但是不想用,dsp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是有,但是不想用,dsp的

确实,还是找个STM32的,你肯定想搞变频器,不是高性能的,是一般性能或简配版的订制版,对吧。。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孜孜不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还是找个STM32的,你肯定想搞变频器,不是高性能的,是一般性能或简配版的订制版,对吧。。要不然 ...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推荐一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推荐一个呗

我也想找一个啊,哈哈。。
我最近,想搞搞STM32版的伺服,或者STM32版的变频器,也是简配或低端版,主要用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