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感的DC-DC降压转换器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8-09-18):
5v输入,3.3V输出,最大1A负载,要求集成电感,有推荐的芯片吗?

网友:
这种叫电源模块了

网友:
ti的不是有几个麽,之前国半的,不过价格贼贵了

网友:
EN5311
凑字数

网友:
78K05
78K03

网友:
TI和torex都有

网友:
见过 torex 有

网友:
Linear凌特也有,就是贵

网友:
你去TI的官网找找看吧,好像有的,估计不便宜

网友:
ALTERA 有,现在是 Intel 了。 价格也不贵,mouser 上卖 10元 出头。

网友:
没有价格要求不好推荐

网友:
TPS82084/TPS82085等,Mouser在30左右。
埋件的PCB+背面背电感,对焊接要求略高。

以前National的,封装里全集成的LMZ系列的,就要贵多了。

要么就是Altera的那个

网友:
电感都集成?那就是module,不是IC了吧

网友:
村田有LDX

网友A:
LM2825,某宝散新的很好用

网友:
之前在力创上看到有这家的模块带了电感,并且很便宜,可能比自己做还便宜https://item.szlcsc.com/219651.html。我没用过也没测试过,主要是惊讶竟然这么便宜。

网友B:
Altera 有很多个型号,芯片尺寸很小,EN5339 是3A的有相应1A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825,某宝散新的很好用

体积太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era 有很多个型号,芯片尺寸很小,EN5339 是3A的有相应1A的型号。

谢谢,目前看来Altera的性价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