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米外干扰手机摄像头,可能吗

楼主(2018-09-19):
看到有人说可以在10米外干扰i2c总线让手机上的摄像头无法正常把数据传给系统,大家觉得这事可能吗?

网友A:
哈?手机摄像头是i2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手机摄像头是i2c的?

手机摄像头的数据线里还真就有i2c。
推断应该是用于控制,而不是图像数据流。

网友:
赌   不可能  一块钱

网友:
电磁脉冲炸弹绝对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摄像头的数据线里还真就有i2c。
推断应该是用于控制,而不是图像数据流。 ...

就是配置传感器用的。现在手机里全是mipi,基本上不存在干扰的可能。

网友D:
楼主注意,没有定义什么干扰,10米外喷出大量面粉,绝对能干扰摄像头。要是10米外一个tnt,也能干扰到镜头的光学性能。i2c 在正常摄像中间是没有通信数据的。

网友:
I2C都干扰了,附近的电器还不全得瘫痪..

网友:
I2C 只是用来初始化sensor 寄存器的。

网友:
头上带个大灯泡点亮就行

网友E:
我只看到美剧《全境通告APB》里,有个桥段,有人在头上部位发射红外线,包裹整个头部,边上的人根本看不出,但是摄像头拍下的只是一个白亮的圆块,根本看不到头和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看到美剧《全境通告APB》里,有个桥段,有人在头上部位发射红外线,包裹整个头部,边上的人根本看不出 ...

这个属于摄像头逃逸攻击,很容易实现。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实现逃逸还可以实现伪造成别人。方法是在帽沿上安装几个红外led,通过对抗样本学习FaceNet模型,找到可以通过几个光斑组合形成的对抗样本,然后打到脸上,可以让攻击者伪装成受害者。参考论文Invisible Mask:Practical Attack on Face Recognition with Infrar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配置传感器用的。现在手机里全是mipi,基本上不存在干扰的可能。

可以通过干扰mipi实现,只有干扰摄像头采集清晰图像就可以

网友:
定向电磁干扰,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注意,没有定义什么干扰,10米外喷出大量面粉,绝对能干扰摄像头。要是10米外一个tnt,也能干扰到镜头 ...

需通过电磁干扰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看到美剧《全境通告APB》里,有个桥段,有人在头上部位发射红外线,包裹整个头部,边上的人根本看不出 ...

CSI cyber里面也有类似桥段

网友:
是可以的。但是功率要足够大。大的吓人。
长时间在这个目标范围内的话,秃顶是一定的。能不能生出畸形娃来就不好说了。

网友:
但是仅干扰摄像头的IIC这个基本不可能吧?! 做到使手机瘫痪是可能的。

网友:
IIC 只是搞配置的  楼主研究错方向了 基本上只在上电的时候初始化摄像头用

楼主:
据说在FT测试线上,有用一个干扰器测试MIPI接口稳定度的,一次可以干扰几百个摄像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干扰mipi实现,只有干扰摄像头采集清晰图像就可以

对不起,除非你有100w级的辐射源,否则别想成功干扰到mipi。毕竟差分信号可靠性不是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除非你有100w级的辐射源,否则别想成功干扰到mipi。毕竟差分信号可靠性不是盖的。 ...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一个饭局的一个小包厢内,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一个饭局的一个小包厢内,可行否

功率,功率。

楼主:
查了下资料发现MIPI的DATAN0和DATAP0这对差分线在芯片复位后一段时间内,是作为配置芯片的串行数据线使用的,可以看作是两条单端串行传输线,攻击配置阶段DATA0数据对在接收端的信号完整性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资料发现MIPI的DATAN0和DATAP0这对差分线在芯片复位后一段时间内,是作为配置芯片的串行数据线使用 ...

没有手机用双向mipi的-也许你能把手机搞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手机用双向mipi的-也许你能把手机搞黑屏。

您的意思是手机与摄像头之间是单向MIPI,所以不需要DADA0配置阶段;而手机与屏幕之间是双向MIPI,所以需要DADA0配置阶段。所以能把手机搞黑屏而不能让摄像头不正常工作吗?

网友F:
看过一个视频,夜间小偷用强光手电照射监控摄像头,让监控无法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过一个视频,夜间小偷用强光手电照射监控摄像头,让监控无法拍到。

参考14楼,现在不仅可以做到逃逸还可以实现伪造。

网友G:
楼主是看了将军的微博才有此疑问吧
我感觉忽悠的面大,除非大功率定向干扰还有点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一个饭局的一个小包厢内,可行否

好奇楼主想干嘛,怕有人偷@拍吗

网友:
能,電磁炮,直接把手機轟成渣~

网友:
摄像头内部的寄存器都是通过I2C总线进行设置的,MIPI接口是用于传输视频流。

现在很多手机都是用的金属外壳,想在外面通过电磁手段干扰摄像头,估计不现实。

建议楼主 月 兑 了衣服吸引拿手机人的注意力,间接实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看了将军的微博才有此疑问吧
我感觉忽悠的面大,除非大功率定向干扰还有点可行性 ...

正是,哈哈

网友:
定向砖头干扰可以实现你要的这个效果

网友:
微波炉磁控管加个定向波导,效果杠杠的

网友:
米格战机相控阵雷达不是说不能对着人吗?   很容易烤鸡,  这个准行。    实在不行用萨德,  100米外对着直射也可以!!!

网友:
微波定向照射,微波炉功率即可。

网友:
emc测试中就有这么一项,射频辐射抗扰度,如果辐射频率跟设备通讯频率接近,很容易造成通讯错误。

网友:
现在的摄像头大部分外壳是铁铝,而且接地屏蔽, 只能使用更高的科技 使成像出现错误。

网友:
很难实现吧

网友:
普通办法基本不可能

网友:
放个大的放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手机摄像头是i2c的?

手机摄像头里的的VCM(音圈马达,控制手机自动对焦用)控制芯片基本上都是用I2C控制的,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除非你有100w级的辐射源,否则别想成功干扰到mipi。毕竟差分信号可靠性不是盖的。 ...

科创上的@radio已经实现了这个prototype

功率50MW级别

网友:
当然可以,烧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