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101电路自举电容升压不上去的问题

楼主(2018-09-19):
最近在做一个stm32+IR2101做电机驱动的项目。发现IR2101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一样,没有升压。

电路如图,输入HIN是12K的3.3V的信号,LIN不输出,LO一直是低电平。

我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试,VS与VB的电压很接近,在VS=13.7V,VB=14.6V,导致不能打开MOS管。
理论上将VB=VCC+24V。请群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
自举原理了解一下:LIN输出高,下桥MOS导通,自举电容通过自举二极管,下桥MOS充电

网友A:
自举原理了解一下:LIN输出高,下桥MOS导通,自举电容通过自举二极管,下桥MOS充电。简单说就是你上桥驱动MOS的能量是下桥开启得来的,你下桥不开,自举电容当然没电,这个你得用带死区控制的两路互互补的PWM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原理了解一下:LIN输出高,下桥MOS导通,自举电容通过自举二极管,下桥MOS充电。简单说就是你上桥驱动MO ...

我在PH-A这里加了R10,10K到地。可以通过R10给电容充电的。

网友:
你先将10uF的换成1uF的试试

网友:
C1太大了会拉低电压  改小试试

网友B:
第一   上电时  HIN   LIN  都是低的时候   能不能充电呢

第二   上桥关断   下桥导通时   能不能充电呢

还有 感觉二极管与电源之间最好串一个小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   上电时  HIN   LIN  都是低的时候   能不能充电呢

第二   上桥关断   下桥导通时   能不能充电呢

回答第一,LIN,HIN为低,不能充电,不要指望楼主图中的10k电阻
回答第二,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PH-A这里加了R10,10K到地。可以通过R10给电容充电的。

你太看得起10k电阻了,电阻太大,充电电流太小了,完全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第一,LIN,HIN为低,不能充电,不要指望楼主图中的10k电阻
回答第二,可以 ...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电阻充电呢?如果不能充电的话  在下桥未导通时且系统供电的情况下   怎么让电容充电呢

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第一,LIN,HIN为低,不能充电,不要指望楼主图中的10k电阻
回答第二,可以 ...

或许您是想通过导通下桥   先让自举电容充电   然后再正常控制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第一,LIN,HIN为低,不能充电,不要指望楼主图中的10k电阻
回答第二,可以 ...

还有就是  如果下桥导通给自举电容充电的话    感觉  会让15V产生较大的波动   而且电源旁边的0.1uf电容会不会不够用啊?

仅仅是个人的理解   有可能不对    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电阻充电呢?如果不能充电的话  在下桥未导通时且系统供电的情况下   怎么让电容充电呢
回答:1,通过电阻充电,充电电流太小;2,所谓自举浮动驱动,你接了电阻了,就不是纯粹的浮动充电了

问题:或许您是想通过导通下桥   先让自举电容充电   然后再正常控制吗?
回答:自举驱动的原理本来就是先开下桥给Cboost充电,然后关闭下桥,用Cboost的电压驱动上桥,所以这一定是正常控制

问题:还有就是  如果下桥导通给自举电容充电的话    感觉  会让15V产生较大的波动   而且电源旁边的0.1uf电容会不会不够用啊?
回答:你的15V供电能力没那么差,如果给一个0.1uF-10uF的电容充个电都会波动的话,那你的电源就太差了,至于0.1uF电容够不够用,这个其实是可以大致计算的

最后贴一个文档,认真花一个小时阅读一下,你应该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电阻充电呢?如果不能充电的话  在下桥未导通时且系统供电的情况下   怎么让电容充 ...

谢谢指点

明白了   我再看看这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电阻充电呢?如果不能充电的话  在下桥未导通时且系统供电的情况下   怎么让电容充 ...

谢谢你的无私指导,我也仔细看看你发的文档。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A:
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电阻充电呢?如果不能充电的话  在下桥未导通时且系统供电的情况下   怎么让电容充 ...

这篇文档写的很详细,解决了我一个外行的困恼,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