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死机后,四根8G内存,变成了4跟4G的了,求解

楼主(2018-09-19):
用来差不多6年的电脑,前天蓝屏死机,然后启动不了,拔掉内存重新插几次后,顺利开机,进去没以前流畅了。点开我的电脑一看,只有16G内存了,各种查看,发现单根8G内存,电脑里显示只有4G,少了一半,这个什么鬼,求解

网友A:
CPU 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B:
六年前就32G内存了。这么牛的台式机

网友C:
2012年 32GB内存,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年前就32G内存了。这么牛的台式机

两次加的,第一次16G,坏了,急用,就再买了16G,回来用。维修的回来了,放着也是浪费,直接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2年 32GB内存,豪啊!

那时白菜价啊,便宜,好像就400这样两条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座子接触不良

好像没动过,就倾斜晃了下灰尘,好久没清理了,外面惨不忍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动过,就倾斜晃了下灰尘,好久没清理了,外面惨不忍睹

因主机通常没密封,引脚的接触面时间长了有油渍和氧化物导致接触不良。

你是四根条子同时丢了一半存储,由于内存管理器在 CPU 内部,

若不是 CPU 接触不良,就是 CPU 槽出问题了。

网友D:
[顺利开机,进去没以前流畅了]膜拜大神,这样都可以感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主机通常没密封,引脚的接触面时间长了有油渍和氧化物导致接触不良。

你是四根条子同时丢了一半存储, ...

有次开机,显示我重新安装了CPU,要我设置什么鬼了,当时没太注意,随便看看里面设置就重启开机。看来CPU嫌疑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利开机,进去没以前流畅了]膜拜大神,这样都可以感觉出来。。。。

。。。。。win10开始哪里,有些点点在转,之前基本转一圈就进去了。后面三圈都没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次开机,显示我重新安装了CPU,要我设置什么鬼了,当时没太注意,随便看看里面设置就重启开机。看来CPU ...

用洗板水或无水酒精稍微浸泡一下 CPU 和插座,再清洁一下吹干。

优选是洗板水,因无水酒精还是含有很大水分的,容易留下污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