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双电源功率放大芯片,10W左右功率,价格10左右

楼主(2018-09-19):
求推荐一个双电源功率放大芯片,10W左右功率,价格10左右
不想自己分立元件搭建

网友A:
LM1875
TDA20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1875
TDA2030A

搭了个电路,发现信号源接入LM1875输入端,那个信号源示波器线条会变粗,放大示波器发现有高频毛刺干扰。
这种音频功放当普通信号功放有什么要求吗?我这边输入信号1v多,放大3倍测试,信号频率200hz,LM1875有问题吗?

网友:
音频功放或者功率运放通常有个最小放大倍数
规格书里面会有说明,LM1875需要至少10倍的闭环增益才能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