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可控硅的压降问题

楼主(2018-09-19):
我用的是BTA41-600B的可控硅,现在我接上负载后(2千瓦---4千瓦)它的输入电压和负载上的压降差不多达到了24V左右,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样才能降低这个压降?

网友A:
这个不可能吧?会不会接错引脚或是驱动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能吧?会不会接错引脚或是驱动不够?

没有接错啊 我是用它来调压的,你说的驱动不够是说它的驱动电压或电流太小吗?我输入220V,调到最大时输出只有190V左右,然后可控硅两端差不多有24V的电压

网友B:
触发,过零延时了

楼主:
我把电路图发上来了,麻烦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过零延时了

不是很懂啊,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C:
2千瓦-4千瓦负在立24V左右压降,还等着你测试?早炸掉了。
无图没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千瓦-4千瓦负在立24V左右压降,还等着你测试?早炸掉了。
无图没法分析。 ...

可能是我测试的方法不对,我只是用普通的万用表去量了一下

网友D:
是你自己延时开启可控硅导致的压降吧,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E:
一定是假消息!
用表量的结果。24V早就挂了吧!
一定要用示波器之类的仪器测量,看它导通期间的管压降,1V、2V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是假消息!
用表量的结果。24V早就挂了吧!
一定要用示波器之类的仪器测量,看它导通期间的管压降,1V ...

我也问过别的工程师了,压降确实只有1-2V,但是那我输入电压是220V然后经过可控硅后负载上的电压只有190V,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将近30V的电压跑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自己延时开启可控硅导致的压降吧,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我对这个不是很懂,这是之前工程师留下来的,现在客户反映190V太低了,所以才注意到这个

网友:
这不懂那不懂找本可控硅的书先看看吧

网友:
肯定是触发延时了,自己算算,2KW时差不多10A。10*24V=240W。你觉得你那可控硅能顶那么大的功率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问过别的工程师了,压降确实只有1-2V,但是那我输入电压是220V然后经过可控硅后负载上的电压只有190V ...

导通角不足。
180°或者接近180°,和220V的差别就不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测试的方法不对,我只是用普通的万用表去量了一下

肯定的导通角不足180°
你用万用表量的电压
是导通时刻的0.xV左右 与 非导通时刻的 ***V 积分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的导通角不足180°
你用万用表量的电压
是导通时刻的0.xV左右 与 非导通时刻的 ***V 积分得到的

那也就是说给它的驱动不够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给它的驱动不够是吗?

不知道能不能说“不够”
要取决于你的产品是不是只需要用可控硅实现长时间的开和关功能
很多时候
会利用可控硅实现简单的调压,那么可控硅就会在交流电的过零点后延迟一段时间才导通
非导通时间这段区间,可控硅的T1-T2之间并非0V

网友G:
沒百分百導通, DB3應該會有約30伏左右崩潰電壓,
意思就是從零點開始,市電電壓要上升到30伏左右,
DB3才會崩潰, 這時TRIAC才會被觸發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能不能说“不够”
要取决于你的产品是不是只需要用可控硅实现长时间的开和关功能
很多时候

我有点明白了,那怎么样能提高它的导通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百分百導通, DB3應該會有約30伏左右崩潰電壓,
意思就是從零點開始,市電電壓要上升到30伏左右,
DB3才會崩 ...

怎么样才能缩短它的延时时间呢?

网友:
这个不是导通压降引起的,而是触发延迟引起的。

楼主:
好像是没有百分百导通,我减小了触发电路的电阻,然后压降就小了很多。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