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能不能有两个单位选择?

楼主(2018-09-19):
有时候需要帮别人做板。需要是别的单位的发票。
现在好像只能是一个单位。

网友:
我可以替嘉立创告诉你,不能。需要每次开之前改一下开票信息。

网友:
额外补充一下:如果需要连续开两个不同公司的发票,是不行的。
比如:你修改开票信息为公司A,申请开票3000元,紧接着修改开票信息为公司B,申请开票4000元。那么你将收到两张公司B的发票,3000元和4000元。
也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公司A的3000元发票发出以后,才能开公司B的发票。

网友:
再额外补充一下:如果上面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你需要联系他们客服,他们会给你发一个发票退回的声明模板,你填好之后,盖好公章,连同发票发回去。来回邮费是你自己承担的。

网友:
以上内容,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网友:
同一时间只认1份资料

网友:
再注册一个账号不就好了?非得在一个号山搞么

网友:
同意楼上,再注册一个号

网友:
重新注册一个,免费的

网友A:
不同单位名称,帮使用不同的账号,不帮混用,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单位名称,帮使用不同的账号,不帮混用,谢谢了。  ...

需要重新注册新的账号吗    还是删除本来有的开票信息    重新添加另外一套信息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重新注册新的账号吗    还是删除本来有的开票信息    重新添加另外一套信息  就可以? ...

长期2个单位同时混用,请帮通过账号来分开,各下各的,以免账上过于关联,不太好平账;也免开票资料没控制好等,易出差池。
若是换公司了,一直是您用的,您带着走的账号,可以直接更新为新公司的内容,继续使用。

楼主:
能注册两个号吗?用一个人的银行卡?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注册两个账号,嘉立创好弄账,你也好管理,关键是还不容易出错,大家都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注册两个号吗?用一个人的银行卡?

可以的,即使同银行卡号,相应的账目相对地也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