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莫提供的备份批处理复制xcopy 指令,中途间断了,还能保证传输完整性

楼主(2018-09-19):
请教阿莫提供的备份批处理复制指令,xcopy d:\test \\192.168.1.3\public /d /e /i  /y /h如果传输几个G的文件,传输一半时,关停掉了,再重新运行批处理,传输的文件是重新来?还是接着?还是传输完成了?说白了,传输这个文件完整性完整吗?

网友:
不能。你用beyond compare吧

网友:
用GoodSync吧...........好得多了

网友:
xcopy没有断点续传的。但你为什么要断开?  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试过断开。

楼主:
我是用网络映射,有时传一半时,掉线了。

楼主:
掉线了,重新再次运行批处理,传一半的文件是重新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网络映射,有时传一半时,掉线了。

局域网怎么可能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局域网怎么可能掉线?

楼主应该是举个例子吧

网友:
我用微软的synctoy

网友:
rsync,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LZ是不是用了VPN,不然怎么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