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跟原子哥的教程较个真,OSQPend是否表述有误?

楼主(2018-09-20):
这里关于timeout的解释我觉得似乎是错的,应该是阻塞在这里直到超时,而不是被唤醒。还是说我理解错了,设置了这个timeout ,表示执行OSQPend的时候就会先挂起,然后跑去干别的,直到超时结束又回来?

网友A:
没毛病。你理解错了,挂起就是切换别的任务了

网友:
参见二楼

网友:
比如你将这个timeout设置为100ms,它运行起来的效果就是:100ms内收到消息或者没有收到消息,任务都会被唤醒继续执行。当然你设置为0,就表示一直等待,直到获取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你理解错了,挂起就是切换别的任务了

我其实疑惑的是他在这里等100ms还是说挂起了,不过感谢你,你是对的,我最终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