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松下、GP碳性AA/AAA电池中的颜色含义

楼主(2018-09-20):
松下的红色最好,青色次之,黄色最差:

楼主:
GP的绿色我猜测比黑色好。迟些更新到这里。

(注:分别对应外盒绿色和黄色)

楼主:
京东上,绿色40粒/盒,黑色60粒/盒。

绿色平均0.75元,黑色0.63元。

而且黑色包装上,有“价格实惠”的标记。

价格实惠就意味着低端。

网友:
大概率,越骚的配色,越好,呵呵

网友:
学习了,从未了解过

网友:
松下的怎么分辨哪个颜色?电池中间的那个圈的颜色?那京东的自营的不就是黄色,是最差的那一类?

网友:
电池上印的字,有一个类似R03或者R03P的,以前上学的时候,通过使用总结出来R03P的会好很多。

网友:
刚刚搜到的资料汇总:

R代表圆形,后面的数字03/06代表电池大小如7号、5号等,前面带L的是碱性电池。

最后一个字母表示电池的性能,S-普通型,P-高功率型,C-高容量型。普通型电池有的标注有S,有的没有。

网友:
有更好推荐吗 小米的紫米碱性电池一块多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