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会导致三极管的B极电压传到C极?

楼主(2018-09-20):
图示的一个mos驱动电路  按照论坛经典的h桥分立驱动电路做的

测试发现有的上电后  mos管栅极有一个异常的2.2v

尝试拆掉R22 10R的电阻  依然有2.2v

然后才发现是Q22的B极电压串到了C极   换掉Q22问题解决

已经出现几个了  不是同一块板子  不是同一个位置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120846-1-1.html

按这个帖子里面做的

网友A:
E极虚焊,BC极间是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极虚焊,BC极间是个二极管

我补焊了还是不行   还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Q22装错,应该是Q22和Q16出现共同导通,Q22电流过大损坏。

网友:
PCB封装有没有搞错?管脚定义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补焊了还是不行   还是三极管坏了

你的货有问题吧。npn管不存在c=b>e的情况(除了射极跟随器)。

网友:
可能不定时出现Q16还没关断Q22就导通,久而久之,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补焊了还是不行   还是三极管坏了

5楼和8楼说得有道理
当TIM1_CH2N悬空,或电压在1.5V左右时,Q16、Q20、Q22全是处于导通状态,所以易损坏Q16或Q22.
建议Q20、Q22的BE极并联一个电阻(510左右),计算好电压,任意输入电压下二者均不应同时导通。

建议用IR210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和8楼说得有道理
当TIM1_CH2N悬空,或电压在1.5V左右时,Q16、Q20、Q22全是处于导通状态,所以易损坏Q ...

我刚刚拆掉了mcu  现在输入全是浮空了  测量几个三极管也没出现全导通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拆掉了mcu  现在输入全是浮空了  测量几个三极管也没出现全导通情况  ...

分别对地测一下电压:Q16、Q20、Q22的BEC极、以及R36的左端。

楼主:
r36 左端对地1.96 右端对地0.71  q16ce之间电压等于驱动供电的12v

网友B:
楼主对mos管孜孜不倦呀还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mos管孜孜不倦呀还在研究

那必须的  有时间就要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r36 左端对地1.96 右端对地0.71  q16ce之间电压等于驱动供电的12v

1.96,看来Q20是有导通迹像了,只是电流不够大,没能使Q16导通。
这样,r36 左端对地加个电阻或电位器,把电压调到1.5V左右试试。
试之前先把10R电阻加大到1K,以免烧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120846-1-1.html

按这个帖子里面做的

图中Q22A基极饱和电压按0.6V算,8050的IC应该是0.5A,R22A阻值按0.4A过流保护值取。

网友C:
Q22的B極和E極 並聯一個470R(或390R)電阻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2过小了,导通状态,Q22  CE 电流达到接近1.2A 电流,不烧才怪

q22导通的时候  q16是关闭的   没有电流流过r22  怎么会受它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2的B極和E極 並聯一個470R(或390R)電阻 試試。

并这个是什么目的?

网友:
用分立元件搭多麻烦啊,直接用MOS管驱动IC;,体积小 ; 时间也是金钱啊

网友:
Q22的B極和E極 並聯一個470R(或390R)電阻 試試。

并这个是什么目的?

讓 TIM1 CH2N 電壓上升到 2.?V 以上時 Q22 才導通。
防止訊號從0V上升3.3V或3.3V下降到0V的過程 Q22,Q20及Q16同時導通。

你可試試 TIM1 CH2N 外加電壓 從0V慢慢上升3.3V是否有Q22,Q20及Q16同時導通?

网友E:
BE 不可能超过0.85V啊  怎么会有2.2V 去了 C ? 地线没问题?

网友F:
根本原因还是Q16的P管系统开关速度快于Q22的N管系统。上下来回撞把Q22撞坏了。
为什么不是个个都坏?每只管子的速度是有差异的。
解决方法:别用这种电路了。
不要迷恋哥……哥只个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原因还是Q16的P管系统开关速度快于Q22的N管系统。上下来回撞把Q22撞坏了。
为什么不是个个都坏?每只管 ...

加大10r的电阻能改善么  即使有短时间直通也有电阻限流  不至于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BE 不可能超过0.85V啊  怎么会有2.2V 去了 C ? 地线没问题?

就是这个三极管坏了才会这样  换一个三极管就好了  然后换了管子又怎么都不坏了  其他都没动

楼主:
下桥改成这个电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