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发送数组会有20ms左右时间间隔,正常吗?[7楼初...

楼主(2018-09-20):
利用原子的XCOM进行IAP实验的时候发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没问题,但是XCOM总是提示回复失败。后来通过串口监视,发现,单片机发送6字节的一帧数据,中间会间隔20ms左右,猜测上位机在这20ms期间认为一帧结束,从而导致完整一帧数据被截断。
后来做了以下实验:
1,通过USB转TTL直连电脑,现象依然
2,通过USB转485连接电脑,现象依然(Z-TEK的线)
3,通过USB转RS232,电路板上通过MAX3232连接,现象依然(Z-TEK的线)
4,程序里,关闭所有中断,接收到的数据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按照协议回复,现象依然。
5,将发送改为DMA发送,现象依然。

问题现在锁定在STM32本身发送数组的地方,发送6个字节,中间会有时间间隔大概20ms。这个问题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应该如何解决?
关键代码如下
        前面只初始化串口,关闭串口中断,关闭其他所有中断
        while(1)
                {
                                unsigned char Rx,i;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x=USART_ReceiveData(USART3);//读取数据后,自动清空标志位
                                                if(SUi.RxCount<SUi.RxSize)
                                                {
                                                        SUi.PRxBuff[SUi.RxCount]=Rx;
                                                        SUi.RxCount++;
                                                }
                                }
                                if(SUi.RxCount==134)
                                                {
                                                                SUi.RxCount=0;
                                                                uctempbuff[0]=0x01;
                                                                uctempbuff[1]=0x01;
                                                                uctempbuff[2]=SUi.PRxBuff[2];
                                                                uctempbuff[3]=0 ;
                                                                ustemp=CRC16_MODBUS(uctempbuff,4);
                                                                uctempbuff[5]=(ustemp>>8)&0xff;//校验
                                                                uctempbuff[4]=ustemp&0xff;
                                                                for(i=0;i<6;i++)
                                                                {
                                                                                UsartSendByte(USART3,uctempbuff);
                                                                }

                                                }

                }

网友:
你的程序是满足if(SUi.RxCount==134),才发送数据。先不要加入什么逻辑。试试
while(1)
{
      //串口发送
}

网友:
电脑上的软件运行时也可能有20ms的间隔。(可能涉及操作系统对任务的调度)
最好是拿示波器看下数据波形。

网友A:
发送期间关闭中断__disable_irq()试试,看看是不是有中断打断发送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期间关闭中断__disable_irq()试试,看看是不是有中断打断发送过程了

楼主位写的清楚,所有中断全部关闭,什么都不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写的清楚,所有中断全部关闭,什么都不干

抱歉,看的不太仔细。
先确认一下问题吧,统计每次发送6个字节所用的时间,看看是不是都落在正常时间范围内

楼主:
进一步实验结果,根据发送内容慢慢排除,现在结果如下:
什么事情都不干,每100ms发一个6字节数据,用sscom5.13.1.exe 接收发现:如果6个字节没有0,正常,如果中间有一个0,就会出现15ms左右的延时。然后观察原子XCOM进行IAP时的数据记录,几乎所有数据出错的地方,都是在有0的时候。再次分析上位机监视的数据,6个字节要100ms左右,也不正常然后,用示波器看,不管发送什么数据,波形都 非常正常!!没有问题。
初步结论:Windows在做串口数据接收的时候,时间误差很大,按照超时进行帧结束判断造成这种现象。(说实话刚开始想到是上位机的误差,但没想到误差这么大)

所以,强烈建议原子哥XCOM在协议发送文件的时候,要加上超时判断帧结束的参数

网友B:
抱歉我还是有点没看明白,你是说mcu发送出只要内容有0就会导致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有延迟吗?如果是那么只是上位机软件本身的问题而已吧,因为他对数据内容做了判断处理等等,而不是纯粹的透明接受而已,可以换串口工具验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还是有点没看明白,你是说mcu发送出只要内容有0就会导致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有延迟吗?如果是那么只是 ...

是这个意思,一共用了三个工具:1原子的XCOM,数据正确但是上位机显示失败。2、Device Monitoring Studio监视发送内容也是中间数据会有15ms的间隔。3sscom5.13.1.exe 什么都不做只让单片机发送数据也是有间隔。
但是,用示波器看过了,单片机没问题。就是电脑、上位机的原因

网友:
15mS间隔就断包,没必要把包间时间缝隙搞这么小,可以设置成50mS以上甚至上百个mS
我常用的做法是异步接受,或者够了一个包的字节数量,或者Timeout了(这个包总时间一般要到几百个mS或者一两秒),判包结束,再判包的好坏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说了,不是15ms,而是16.6666666ms
只要电脑调用的delay小于16.6666ms都是1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说了,不是15ms,而是16.6666666ms
只要电脑调用的delay小于16.6666ms都是16.666 ...

为什么呢,60Hz?

网友C:
我测试了下, 20ms是没问题的,15ms的间隔则会偶尔出错,但是基本可以接受。当延时为10ms的时候,出错概率就比较高了。
所以建议你在15~20ms的间隔发送一个包,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间隔
注意,这是在115200波特率的条件下测试的。
如果波特率更高,理论上可以更小延时。

测试代码: 战舰&精英_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了下, 20ms是没问题的,15ms的间隔则会偶尔出错,但是基本可以接受。当延时为10ms的时候,出错概率 ...

非常感谢!
已经测试过了。原因找到了,我的程序有点瑕疵。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USB转串口线有问题!线是Z-TEK的线,这个线是论坛里推荐的,所以一直没太在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