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兄弟们变频器控制箱内的连线布局等问题

楼主(2018-09-20):
继续赶鸭子上架,前阵子咨询过坛友们选购变频器的问题(帖子地址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8404&highlight=%E5%8F%98%E9%A2%91%E5%99%A8),现在变频器定下来了,英威腾的GD10的变频器(380v 1.5kw),采用坛友推荐的外置计时继电器的方式来实现运行时间可调的要求,根据买的实物尺寸大概画了下面这张电气连接布局示意图,请教有经验的兄弟以下几个问题:
①看看这样连线布局合理不?
②1.5kw变频器外接550w的电机,电流算下来不是很大的,380v的进线/出线选择哪种规格比较合适?
②我这几天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接到变频器的380v的必须要屏蔽线,否则会对别的有干扰,我的是不是也得需要这样的屏蔽线?或者还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感谢兄弟们看帖和回复^_^

网友:
“接到变频器的380v的必须要屏蔽线” ?
这是啥道理?
机柜里的380或220 没看到过用屏蔽线哦。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2.5平方美标线足矣,这么小的功率无需考虑干扰,多虑了!我们50kW的变频器都没您这么计较!!

网友:
如果有空间,并且条件允许的话,给12v 电源也加一个断路器吧。
这么一丢丢点儿的功率,随便找着点儿 BV的  1平方 、1.5平方、2.5平方的线就行了呗。库房里有啥就用啥吧。但颜色要对哦。

网友:
变频器的进出侧都加上噪声滤波器就更完美了,或者屏蔽电缆也可以改善对外干扰。
不加的话一般也问题不大,就是不知道周围是否有其他敏感设备会被干扰,具体要看现场情况了。
据我所见大部分应用既没有电抗器、滤波器,也不用屏蔽电缆,用着也没啥问题。但是我也遇到过对周围传感器造成干扰的,还是乖乖加了滤波器

楼主:
谢楼上几个兄弟,看那个GD10的说明书上变频器380v进线要加电抗器,滤波器,输出端到电机之间也要加这些,问了卖家说不用,进线加各空气开关就够了,实际看了外面很多也都没有加这些

网友A:
也就500W的功率,比个变频空调的功率都低,什么都不需要。当然如果变频器到电机距离超过100米,看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加输出电抗。

网友B:
可以省点钱,计时继电器可以不要。

网友C:
一般柜内不需要屏蔽线,如果怕干扰可以在进口加EMI滤波,出口套磁环,你这简单的应用个人感觉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500W的功率,比个变频空调的功率都低,什么都不需要。当然如果变频器到电机距离超过100米,看情况决定 ...

不远,控制箱外面就是电机,2米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省点钱,计时继电器可以不要。

好像省不掉,这款不支持设置运行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柜内不需要屏蔽线,如果怕干扰可以在进口加EMI滤波,出口套磁环,你这简单的应用个人感觉不需要 ...

嗯,先用普通的4芯电力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