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硬件电路中使用LM2904比较电路什么意思和作用

楼主(2018-09-20):
请教坛内坛友们一个问题,就是JTAG硬件原理图设计中,使用LM2904比较电路是起到什么作用,请往来坛友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
图很模糊,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A:
电压跟随电路了解一下。因为Jlink要适应目标板芯片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跟随电路了解一下。因为Jlink要适应目标板芯片的电压。

适应不同的目标板电压我知道,但是这个明明是比较电路啊   不是运放的跟随电路,其tVEE是IO口电压,0V或者3.3V,VEE是目标电压;假设VEE是3.3V,那LM2904的同向输入端的电压tVEe=3.3V*1.1倍,反向输入端电压是VEE=3.3V,则OUT1输出为VCC=5V,假设VEE是5V,那么OUT1的输出电压=0V,通道2的比较同样原理,那这样的到的VEE永远是5V,不是根据目标电压改变的电压啊,请具体说明,不甚感谢

网友:
找个正版V9研究去,山寨机就表费脑子了

网友:
楼上的T大神说的对,看来这个电路可能有点问题,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之前自己做的V9能用,也没有深入研究。不过现在正版的电路图估计不好找

网友:
tVEE是DAC输出,比较器接成了跟随电路,为了增加输出能力,把输出并联,防止出现电流倒灌,又加了一个二极管,最终结果过是VEE=tVEE

网友:
标准的跟随电路了。

网友:
这就是电压跟随电路 ......

网友(2019-07-02):
凡是用黄色方框表示一切的电路 一律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