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typeC接口的电脑可以通过转接使用typeC的扩展坞吗?

楼主(2018-09-20):
朋友送了个type-C的扩展坞,可惜我的笔记本没有type-C口,只有usb 3.0的,请教各位可以买一个usb 3.0 转
type-C 母口(如图)把这个扩展坞用起来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剪头,焊头

楼主:
谢谢回复,这样会不会有点暴力啊,可以的话还是想通过转接头来使用

网友:
可以使用部分功能

网友:
不能用的

网友:
普通的usb接口只能数据传输(大部分usb2.0或3.0)和较小的电流提供,
type-c有的和普通的usb接口功能一样,只是外形区别;有的带视频传输,比如苹果等高端笔记本的雷电type-c接口提供的dp接口。;有的带快充,比如很多手机和少数高端笔记本(快充也有很多协议版本的)。扩展坞看是否匹配对应的功能,一般会针对特定的笔记本。

网友:
有可能可以,有可能不行,买一个来试试呗,或者把这个扩展坞给手机用

网友:
HDMI或者DP的话, 一般来说原生的type-C才可以实现的. USB3.0转出来没用的. 别的.... 估计问题不大, USB网口读卡器什么的
反正有问题的主要就是显示这块, 原生貌似内部切换的.
如果坞里面还有显卡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话说你的坞长啥样的?

网友:
买椟还珠嫌疑!typec转usb3.0还有,hdmi,vga,耳机,网卡,读卡器。typec物理是usb3.0协议为基础,增加了3对差分线用来传输视频的,这个转换器能让扩展坞部分功能起作用。里面核心就是usb3.9 hub芯片,然后各种usb转网卡,转读卡器,转声卡,转usb3.0都是可以的,但是转hdmi与vga可能用到了usb3.0物理接口以外的单独3对差分线,所以可能会不支持的。简单说就是你用这个转换头可以让扩展坞基于usb的功能起作用,但是转视频可能用不了,视频一般是type里面单独的数据线。但是不排除有usb3.0 转hdmi的,这个可能性小毕竟带宽在哪里。还有就是type最独特的双向供电肯定没有了。

网友:
转换后可以传输数据(u盘,鼠标等),但影音(VGA,HDMI等)功能应该用不了。

网友:
不行,typec里边包含了很多对数据,可以直接传输雷电信号,接显示器。usb3.0不能实现。

网友:
纠正下楼上有的说法,USB3.0转HDMI/VGA甚至dp的数据线都已经有了,只是转接的和原生的还是会有点区别,要求不高扩展坞都能够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的type-c扩展型号是奥睿科ads02,买个type-c转usb3.0后 测试结果如楼上几位所言,usb口和网口可以使用,hdmi和vga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