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7时提示“缺少所需的CD/DVD驱动器设备驱动程序

楼主(2018-09-20):
纯净64系统可以确定文件没问题,这个u盘别的电脑装过多次,现在进入安装界面后提示  安装WIN7时提示“缺少所需的CD/DVD驱动器设备驱动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根据我十年的IT经验,你换个USB口,再试试,不谢!

网友:
缺少驱动,需要注入USB3.0的驱动,技嘉有个注入软件可以用: GIGABYTE Windows USB Installation Tool

网友:
我今天安装WIN7也出现这个提示,做安装盘时选择USB-HD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