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识别管理系统那位朋友比较熟悉,最近需要给客户出方案

楼主(2018-09-20):
客户要做车辆进出管理,自动识别车牌,道闸连动,以前没有接触过这块,有熟悉这块的朋友帮忙介绍一下,防止走弯路

网友:
网上多的是,买一套很快就能搭建好就行

楼主:
谢谢,怕买网上的不稳定,不知道国内那家做的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怕买网上的不稳定,不知道国内那家做的比较好

深圳富士的,了解一下。

网友:
一根摄像枪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摄像枪识别到指定车牌(白名单)或者所有车牌,摄像枪就会操作继电器,把这个继电器接到闸机的控制口那里就可以了,或者直接买我们公司的产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怕买网上的不稳定,不知道国内那家做的比较好

现有产品肯定要比你自己家开发稳定多了
车牌识别应用的已经非常广了,大点的公司应该都有用

网友:
有钱就是富士,捷顺

网友:
联系我:企鹅785064117

网友B:
你这纯粹是书呆子式的说明图,实际停车场千奇百怪,都是要看现场后才能定方案

网友:
都是公司没有开发的干货么

网友C:
这行很透明了,一进一出行情2W毛利大概1W。跟集成商说车牌识别摄像头要用臻识(优先)、华夏、千熠,道闸选威捷,肯定不会错。如果要停车场内部管理选厦门科拓。

网友:
多找几个 停车场 看一下摄像头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纯粹是书呆子式的说明图,实际停车场千奇百怪,都是要看现场后才能定方案 ...

不懂不要乱喷,我做过的停车场比你见过的还多。我那两张图片只是给大家示意。我下面有发了一个PDF,里面有推荐了10家停车场系统品牌。你的回复能提供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纯粹是书呆子式的说明图,实际停车场千奇百怪,都是要看现场后才能定方案 ...

不好意思,我上面说的过分了,做工程后性子没有以前做电子那么斯文了。
我发这些也是给坛友看看过眼瘾而已,一个系统做起来,说明书都厚厚一本,还要勘察现场,甲方沟通各种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报价以经给客户发过去了,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行很透明了,一进一出行情2W毛利大概1W。跟集成商说车牌识别摄像头要用臻识(优先)、华夏、千熠,道闸选 ...

你这个一进一出,2万算不算管理系统,如果算,那我报的高多了,估计没戏了

网友:
已经标准化模块化了,买回来组装

网友:
我只能说捷顺,富士智能,科拓这些报过去2W是没法做到的。科拓做车位引导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上面说的过分了,做工程后性子没有以前做电子那么斯文了。
我发这些也是给坛友看看过眼瘾而 ...

问下富士的道闸遥控器频率是多少315还是433

网友(2019-01-16):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上面说的过分了,做工程后性子没有以前做电子那么斯文了。
我发这些也是给坛友看看过眼瘾而 ...

大神您好,正好有个朋友让我给他装一个这种系统,有些细节方面的技术问题可以咨询一下么?谢谢!已私信。

网友E(2019-04-22):
引用 网友A:
深圳富士的,了解一下。

你好 深圳富士的车牌识别怎么样 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 深圳富士的车牌识别怎么样 了解吗

富士道闸国内前三的。杭州的话,我可以给你总代的电话。

网友:
2W包括哪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纯粹是书呆子式的说明图,实际停车场千奇百怪,都是要看现场后才能定方案 ...

如果是项目,这些是图必须要的,一个字都不能改,否则后期卡在审计了。安装当然要根据现场调整,但图不能动

网友:
现在的相机多是自带的,但要SD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富士道闸国内前三的。杭州的话,我可以给你总代的电话。

深圳富士的摄像机呢 自己开发的还是其他厂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深圳富士的摄像机呢 自己开发的还是其他厂家的?

那你应该找摄像机厂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该找摄像机厂家。

他们用哪个厂家的啊 介绍一家,感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他们用哪个厂家的啊 介绍一家,感谢了

现在车牌识别基本都是海思的方案,系统安装简单,有丰富的安装经验会快一些。关键是用哪家的收费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车牌识别基本都是海思的方案,系统安装简单,有丰富的安装经验会快一些。关键是用哪家的收费软件。 ...

摄像机的厂家也不能随便找吧,有没有推荐的可靠厂商或者性价比较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摄像机的厂家也不能随便找吧,有没有推荐的可靠厂商或者性价比较好的

私信,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私信,避免广告嫌疑

好像不能私信

网友F:
留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留你的联系方式

951175010 qq

网友(2019-12-21):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上面说的过分了,做工程后性子没有以前做电子那么斯文了。
我发这些也是给坛友看看过眼瘾而 ...

这位兄弟是业内老司机;
怎么联系你,准备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