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无法开机,显示:“Invalid signature deteced.Check Secure...

楼主(2018-09-20):
      月初买了台联想的主机(天逸510Pro),今天晚上突发无法开机了,显示:“Invalid signature deteced.Check Secure Boot Policy in Setup”,
网上搜了资料也照做了,没有解决。然后淘宝找技术咨询卖家,都让我重做系统
     新主机不想重装系统,坛友们还有招么?
     是联想主机问题,还是MS系统问题,让我中奖了

网友A:
主板CMOS放电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CMOS放电试一试.

机箱封条还没撕下,怕撕了不给我售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箱封条还没撕下,怕撕了不给我售后了

网上搜到的,似乎也不是什么疑难问题:
重启电脑,按f1进入bios设置(或者delete,esc.....),然后找到Security里面的 Secure Boot选项,回车键进入,Secure Boot选择Disabled,按f10保存,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到的,似乎也不是什么疑难问题:
重启电脑,按f1进入bios设置(或者delete,esc.....),然后找到Sec ...

这个我试过了,无效的

网友:
恢复bios默认,再去关那安全选项

网友C:
进入BIOS,Security---secure boot control---设置为disable,按 F10 保存退出。
再次进入BIOS,Boot---Lunch CSM---设置为 enable,然后再按 F10 保存退出。
说明:如果secure boot control---不设置为disable,Lunch CSM无法设置。
如果BIOS找不到Boot---Lunch CSM。可以把OS support里的UEFI改为Legacy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无效的

bios的boot菜单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你目前是 UEFI,要改为 Legacy 或both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BIOS,Security---secure boot control---设置为disable,按 F10 保存退出。
再次进入BIOS,Boot---Lun ...

没用的,下面是我修改的几个选择测试,都无法正常正常开机的
一、首先secure boot l设置为disable, CSM---设置为 enable,保存重启,不会出现“Invalid signature deteced.....”这段字符串了,但是会卡在“LENOVO”界面不变

二、修改BOOT MODE选择,此选项共3个选项:Auto、UEFI Only(默认)、Legacy Only

1、设置BOOT MODE为Legacy Only,系统会不断重启:

2、设置BOOT MODE为Auto,然后设置Boot Priority 选项分别为UEFI Frist 和Legacy Frist ,重启后都会卡在“LENOVO”界面不变

不折腾了,我已经提交京东售后换货了,也审核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的boot菜单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你目前是 UEFI,要改为 Legacy 或both

就找到一个地方,试了好像不可以的
我申请京东换货,早上审核通过,已经安排来取货了:)

网友:
无效签名,是什么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