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LCD的触摸按钮应该怎么检测

楼主(2018-09-20):
如题,手头有些这种屏,请问大神,这种触摸的按钮,每个按钮各引出两根线,用什么方式检测这两根线,需要用芯片吗

网友A:
像普通按键一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普通按键一样处理

不行的,这是电容触摸的,不是薄膜开关

网友B:
触摸芯片!话说你们做屏的质量如何?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建议用电荷转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这是电容触摸的,不是薄膜开关

哦,看得不够细,还以为是薄膜开关。

网友C:
就是电容按键,搞个电容按键芯片就ok了。很简单。

网友:
屏质量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容按键,搞个电容按键芯片就ok了。很简单。

这种屏的触摸两个引脚之间有一百多欧的阻值,现在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还没点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芯片!话说你们做屏的质量如何?

我不是做屏的

网友B:
从画图和布局看这家做屏不错 能留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ITO引线电阻本来就大

像这种电容类型的触摸是要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吗,这种触摸按钮引出两个引脚,六个触摸按钮回路电阻一百多到五百多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画图和布局看这家做屏不错 能留联系方式吗?

这个之前好像也是网上找的,好像做这种屏的都是这种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呀,专用的方便,IO检测的成本低

触摸IC一般都是一根线引出接PAD,这种是两根线引出的,该怎么处理呢,有没有什么可用的芯片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根线呀,你看CAD的图很清楚,两个PINd而已

接在一起用,触摸屏上任意地方都会有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把你带到车上了,座位自己找哈

好的,谢谢

网友:
就是电容出模,lcd,做了触摸盘,接到触摸ic就好,要处理lcd扫描的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显示屏的触摸PAD是两只脚接起来共用的,不能单独接一个PAD,所有的触摸点都需要都接上触摸芯片才可以正常使用,单独接一个两个的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