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自来水管有水还是没水,防止抽水机空转

楼主(2018-09-21):
有水卖给香港,但是本地却每天停水和水压不够。
只能在屋顶装个不锈钢水箱,一楼放抽水机,通过水位控制器来控制。
也就是水位低于多少开始启动抽水机抽水,水位满了就关闭抽水机。
控制器本身带缺水保护功能,通过检测抽水机电流开判断是否空转(低于正常值20%)。如果空转6分钟,就关闭抽水机,过99分钟再尝试。听起来挺好的,但事实上抽水机工作电流变化很大的,靠电流判断空转行不通,有时抽水机没水也一直空转。抽水机有水时声音也不大,就算夜里来水了,工作夜没问题。但是三更半夜空转,那方圆几十米都能听见巨大噪音,会造成邻里意见。

所以想了解下,有没有一种开关量传感器能装在自来水管上,即抽水机入口处,检测到没水就不启动抽水机。就是在原先抽水机供电回路串联多一个保护。

网友A:
电容液位传感器,装在水管外。

网友B:
流量计试下

网友:
超声波测量

网友:
装一个水压传感器就行,很容易;水压传感出电压信号,然后用一个比较器,水压达到设定值,说明有水,控制继电器连通220V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液位传感器,装在水管外。

会受下雨影响吧?

网友:
赞同2楼,用电容液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计试下

估计不行,流量计得流动才会有动作

网友:
燃气热水器里面好像有那种水流开关,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C:
高压开关或者低压开关,,,,,净水器上用的,,

网友:
拆个RO净水器看看,里面有个水压开关,水压不够直接断开电机电源的,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XX宝   隔金属容器探测超声波非接触液位传感器检测报警水位水塔控制水箱

网友:
装出水管,缺水压力不足无法推动靶片,停机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l1iig9td33f

网友:
水流开关,有种霍尔类的开关,有水流就会有开关信号,可以负载几个安培的电流,某宝可以搜到,根据管径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开关或者低压开关,,,,,净水器上用的,,

是的,我买的攒的净水器,上面带有类似的高压开关,若没有自来水,则不会通电,不会打开净水动作。

网友:
出水口装个叶轮,有水的时候叶轮旋转,接下去想怎么办都成

网友D:
淘宝,智能水位控制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
水流开关有卖啊,增压泵上的

网友:
液位检测的传感器,淘宝一个不贵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用水流开关比较合适。

网友:
弄两个浮球开关也行

网友:
水流开关,热水器上有

网友:
电容传感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智能水位控制器你值得拥有

我买的就是200多块的,实际用起来逻辑很不合理。
平时经常需要人为去操作,很麻烦。
像欠流,超流保护,没有从实际考虑,电机偶尔堵一下电流瞬间大点,很正常,我买这个控制器就立刻超流保护了。
像遇到空转太久,平时肯定断电先,但是这控制器,断电后下次默认就断开电机,不再控制,必须人工操作一下按钮。

我就是想一个平时可以完全不用理会的控制器,这样安在家里,家人不会操作也没关系。

网友:
某宝搜 纯水机配件,低压开关。

网友E:
加个麦克风检测噪声就可以了,1分钟内一直超标了就停了。

网友E:
以前有个需求和楼主比较像,要求警报的时候,喇叭必须要叫,如果不叫就要报错。

一开始也是搞什么电流电压,太复杂啦,后来在旁边放一个麦克风,完美解决。

网友:
有水流开关卖啊,才十几块钱,有水流过,开关触点接通,无水时,触点断开

网友:
浮球阀或者液位继电器

网友:
买个智能水表装上,流量、压力、温度数据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是200多块的,实际用起来逻辑很不合理。
平时经常需要人为去操作,很麻烦。
像欠流,超流保护, ...

在出水口放两根探针,类似于tds检测方式,可以检测有无水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流量传感器,几分管的就买几分的,接上就好,里面就是一个霍尔。

网友:
tb有专门的,水位开关加控制器卖,,,,别折腾了,,,,,

网友:
之前坛友说过有那种水压控制的开关。

网友:
一个浮球阀,一个压力传感器  一个控制芯片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我是楼主

浮球阀,还有水箱出水口检测有没有流水,这没有理解我的用途,我不是在启动抽水机后再判断是否空转,而是在启动之前先判断自来水管有没有水。
淘宝上的那些控制器就是不太合理,我才需要加东西弄完善一些,我都买过2个了。三更半夜抽水机空转几分钟,然后判断是否空转的方式,会挨叼的,噪声巨大,吵醒附近所有人。

上面有朋友说用流量开关,其实 行不通的,这跟热水器不同,热水器可以打开花洒,让水流起来,看水压能不能让流量开关有动作。
我这是先判断水管有没有水,再来决定抽水机是否工作,只是串联在抽水机供电回路里,避免抽水机去不必要的启动。

非接触式传感器,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抽水机是有单向阀的。
如果将传感器装在出水端,停水时候,抽水机跟屋顶之间一段是有部分水的,所以不好判断。
如果将传感器装在抽水机进水端,水管就必须是竖直放置的,因为水平放置的水管,在停水后,关内有少量积水,也可能影响传感器识别。

水压开关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方式了,由于抽水机输出端有单向阀,这段的管子会一直有水,所以水压开关装到抽水机入水口,停水的话,空管没压力,比较容易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

浮球阀,还有水箱出水口检测有没有流水,这没有理解我的用途,我不是在启动抽水机后再判断是否空 ...

水力发电机,这个适合你用吗?

网友:
装个压力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是装个水流开关,开机有水流开关会将轻触开关顶起,无水流时,轻触开关返回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可以贴在管壁上判断水管内有水没,不过好久了,不知道还能找到不

楼主:
我是楼主,本来想买个电子压力开关替换水泵现有的机械式,但是体积有点大替换不了。
所以找到了这种纯粹的缺水保护开关,准备收到后装在水泵进水管处。

网友:
水流开关,那种拨片式的。

网友F:
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没启动前可以用压力来检测,启动之后水管就可能负压了,就要用流量来控制了,所以可能要用两种以上的感应方式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受下雨影响吧?

水滴在上面会影响的,最好保护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是200多块的,实际用起来逻辑很不合理。
平时经常需要人为去操作,很麻烦。
像欠流,超流保护, ...

這個必須自己寫了,老家就是小水井,樓頂上的不銹鋼水池比較大,要分幾次抽才能滿。流水開關在水泵輸出。檢測水井是否空了,吸水段有排空氣閥門,防止水泵吸空空轉。樓上有傳感器,不會溢水。老家老人嫌費電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没启动前可以用压力来检测,启动之后水管就可能负压了,就要用流量来控制了,所以可能要 ...

所以逻辑还是有点费事,并不是上面有些坛友说的那么容易。
我买了个几十块钱的缺水保护开关,但是从别人评论来看,也会出现反复启停,那就是抽水时候,检测不到水压造成的。
再不行就买个压力开关替换掉水泵上面的机械开关,在泵内部检测,应该没负压了。

网友:
看看这个水流开关如何。
可以用继电器电路或者PLC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楼主的无水保护。这个理论可以,楼主自己承担风险。

如图:

这个上面的卖家我不认识,楼主自己辨别。

PS:增加开关说明与同类型的水流开关。

   挡板式水流开关是一款在工业和城市管网系统里面用途比较广泛的产品,开关工作原理是有水流通过时干簧管给个闭合的信号(NO),无水流通过时没有信号(OFF)。这样就很好的在没有水流时通过时保护水泵不会空转烧坏,在水循环处理广泛使用。由于开关是开放是工作,启动流量小,工作流量大。
   开关总长:104mm 内丝宽72.5mm 高135mm
   电压电流:AC220V  DC24V  0.5A
   启动压力 :15L/min  (0.2MPa)  最大工作流量250L/min
   开关功率:常开高压型  70W
   工作压力:0.2-16MPa 使用温度-40 -120度

还有一种这样的,楼主可以看看。

说明:活塞式DN25 水流开关,利用水流的冲力推动内部铜活塞上下活动,配合干簧管输出开关信号,使用简单方便、无功耗。专业设计,全部铜质结构,无待机功率消耗,小流量启动、大流量工作,美观耐用,性能稳定。在热泵空调、节能环保空调,等水工业领域大量使用。
1、高电压AC:220V 0.3A  DC250V/0.5A  低电压DC3-24V/0.5mA(接高电压时必须加继电器配合使用,不可以直接负载)
2、 启动压力5L/min
4、流量范围:5-60L/min
5、耐水压性能:1.6MPa
6、工作水温:-40至150℃
7、启动流量调节:松开开关固定螺母,上下旋动带牙铜开关至适当位置,锁紧固定螺母即可
8、安装方式:水平最佳,可任意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个麦克风检测噪声就可以了,1分钟内一直超标了就停了。

这个思路很新颖  谢谢

网友:
楼主把检测头装在出水口应该可以,有出水有信号就继续工作,没出水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罐子是通大气的吧,在管子底部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再加一个单AI带供电,双DO的数显表完美解决问题,压 ...

哈哈,其实我就是想自来水停水时候,抽水机就不启动,每天都停水,空转噪声巨大,很影响别人。。
至于水箱满了空了这些都好控制,唯独缺水保护很费事。
抽水过程中,如果自来水官网水压低,进水管真会负压的。
进水管上有个水龙头,抽水过程中,如果水压低,拧开水龙头,都不会有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罐子是通大气的吧,在管子底部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再加一个单AI带供电,双DO的数显表完美解决问题,压 ...

之前觉得水泵自带的压力开关为什么都是用机械式的,后来看到淘宝上电子压力开关的用户评论才明白原因。因为电子式的开关高低压控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缺水保护就得看运气了,不正常就得关闭这功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觉得水泵自带的压力开关为什么都是用机械式的,后来看到淘宝上电子压力开关的用户评论才明白原因。因 ...

请教楼主,缺水检测头装在出水口(水箱进水管)有何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缺水检测头装在出水口(水箱进水管)有何不妥?

水箱在4楼,抽水机在1楼,水管是垂直放置的,如果将检测水压的这种缺水保护器接在这一段,是不可行的。
因为抽水机是有单向阀的,不管自来水是否停水,抽水机出水口到屋顶水箱这一段都会有水存在的,

如果你说是探针式的探头放在水箱进水口检测是否有水流动,那不太符合我要求。
水箱在4楼,抽水机在1楼,在外墙固定线很难。
还有在水箱进水口检测的话,就得定时启动抽水机,延时一会判断有没有水流出。
缺水时频繁启停噪声非常大,还有这定时间隔短了启停频繁,长了容易错过来水时间。
我这里停水非常频繁,所以想一来水就启动抽水机,不然过一阵没水了一天就不来水了。

上面也有朋友提到电容式非接触传感器,我还真买了个,发现也是不可行的。
电容式的放在桶啊,罐子这种外壁,检测缓慢变化的液面是没问题的,但是水平放置,又快速流动的液体,检测不准。

网友I:
根据我们在水泵控制器项目上的经验,也许可以尝试在控制器上想想办法:

1、可以让控制器工作在恒功率状态,用转速判断,在空转和功率不变的条件下,速度应该会升高的。

2、换用FOC控制器,几乎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我们在水泵控制器项目上的经验,也许可以尝试在控制器上想想办法:

1、可以让控制器工作在恒功率状态 ...

我之前似乎想得太复杂了,其实有个理想办法,就是用  压力缺水保护器  和   水流开关  两者并联来控制水泵。

自来水缺水时,压力缺水保护器是断开的,水流开关也是断开的,水泵断电处于关闭状态。

自来水正常了,压力缺水保护器检测到水压导通,给水泵通电,由于水流动起来了,水流开关也导通了。此时即使水管内负压导致缺水保护器断开也没关系了,因为水流开关已经导通给水泵供电了。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J:
看来楼主早就知道流量开关了,不需要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楼主早就知道流量开关了,不需要推荐。

其实我那水泵上自带有机械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研究了下才搞清楚控制原理。

机械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是并联控制水泵的,机械压力开关在低于上限压力时,都是导通的。
因此水泵插电后,不管有没有水,由于机械压力开关导通,水泵就开始运转,此时水流开关也导通了。
当出水压力达到上限后,机械压力开关断开了,但此时水流开关导通的,水泵继续运转,直到出水口水不流动,水流开关断开后就真正停机了。

感觉厂家再花多一点点成本,就可以改成水泵缺水就不启动的,这样消费者用起来也省心。

我开始买了电子式的缺水保护器,但是感觉不理想,电线太多,在屋外面不安全。
又花了几十块钱买了 电接点压力表,将控制回路串联进水泵自带的机械压力开关。
当水压处于缺水状态时候,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断开,水泵不能启动,感觉完美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我那水泵上自带有机械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研究了下才搞清楚控制原理。

机械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是并 ...

买个PLC,再买点传感器,自己搭建个控制逻辑。想要啥就有啥。

什么? PLC太复杂? 西门子LOGO控制器,你得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个PLC,再买点传感器,自己搭建个控制逻辑。想要啥就有啥。

什么? PLC太复杂? 西门子LOGO控制器,你得 ...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在外地打工,所以家里的东西就想弄完善些,老人家不用因为停水发愁,也不用担心怎么去操作水泵。

网友:
空转和正常工作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不一样,不知有没有这种检测开关。

网友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1.65c6704cwRsqSR   这个有缺水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0763764129&ali_trackid=2:mm_47614295_4288816_317308348:15379403 ...

这种泵的缺水保护其实就是过热保护,不管有没有水,先运转数分钟,没水的话泵发热,过热保护断电。等冷却后,再启动。

网友M:
检测电流就可以了,有水,没水,功耗差别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检测电流就可以了,有水,没水,功耗差别非常大

检测电流是非常不可行的,这是电动机,水压大小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实际电流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检测电流是非常不可行的,这是电动机,水压大小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实际电流的。 ...

你做做试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做做试验就知道了。

我是根据实际测试结果才不用电流检测的方法,因为很不准

网友:
有水压水流开关,可以检测管道内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个PLC,再买点传感器,自己搭建个控制逻辑。想要啥就有啥。

什么? PLC太复杂? 西门子LOGO控制器,你得 ...

即使搞个最简单的二手PLC,做这个水泵小逻辑也绰绰有余了。: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电流是非常不可行的,这是电动机,水压大小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实际电流的。 ...

应该测量水泵电机的转矩(或有功功率),这样空载和负载转矩(或有功功率)差异肯定非常大,完全可以作为判别逻辑依据来控制电机的停转。当然,电机的启动就需要靠压力传感器了,而维持就靠水流传感器。

网友:
水管上加一个一个压力开关就行啦,停水水压就低了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个需求和楼主比较像,要求警报的时候,喇叭必须要叫,如果不叫就要报错。

一开始也是搞什么电流电压 ...

如果检测到不响怎么办,切换到另一个喇叭响?

网友:
楼主很简单啊  弄一个水流开关就可以了   很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检测到不响怎么办,切换到另一个喇叭响?

如果检测到不响,那就要报错,报维修。

如果不单独对喇叭情况报错,人们可能在处理紧急情况后,就忘了,被忽略了,对下一次警报造成延误。

网友:
按楼主的要求,感觉一个压力开关,一个流量开关基本能实现要求,或者压力开关负责启动水泵后,退出控制,由水泵电机的空载运转电流控制停止,停止后延时几秒,恢复压力开关

网友:
水流开关,热水器上有的

网友(2018-10-21):
搞个浮球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做做试验就知道了。

我这边水泵是按照母线电流检测带载还是空载的。带载空载状态下电流差距很大,这个你得查一下,你的产品俩种状态下电流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实际测试结果才不用电流检测的方法,因为很不准

你再做做试验吧,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可以增加检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