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进入debug,使用watch窗口查看大数组会自动闪退。

楼主(2018-09-21):
调试环境:
iar 7.12.1 + msp430f5438a

调试现象:
当进入硬件debug,如果打开waitch窗口,被watch的变量如果是一个大数组,iar有可能立即闪退,也有可能在(使用鼠标滚轮)遍历这个数组变量时闪退。

问题请教:
现象如下图,恳请大神指教!感谢!

楼主:
网上查了下,竟然找不出哪怕一个类似的问题!很是困惑,恳请各路神仙指教下!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重新买了一个仿真器(之前那个仿真器可能版本太老了,不支持iar for msp430 v7.xx版本)

网友(2018-11-28):
这个难道是仿真器的原因吗?

网友:
以前在公司也经常遇到闪退,但是使用较高版本的IAR以及那个黑色的FET仿真器后就没出现过。

楼主:
回复,是的,后来我买的也是黑色的仿真器(淘宝销量比较高的那种),都稳定了...

网友A:
这莫非是追新要付的代价么?你用IAR4.21/5.5,淘宝任意山寨UIF,99%都木有问题。256字节还远算不上大数组,我定义过8K的,一样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莫非是追新要付的代价么?你用IAR4.21/5.5,淘宝任意山寨UIF,99%都木有问题。256字节还远算不上大数组, ...

老版本的IAR也有问题,我之前一直用5.30版本的IAR,在XP上用过很多年都没事,到WIN7上后,经常没法DEBUG,后来被迫换成7.1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的IAR也有问题,我之前一直用5.30版本的IAR,在XP上用过很多年都没事,到WIN7上后,经常没法DEBUG ...

莫非我的IAR版本有问题?呵呵。
即便是老到IAR4.21,在XP, win7-32/64上也是好好的运行了好多年。。。

楼主:
统一回复以上各位:

我使用win10 64bit电脑,运行在非管理员模式下

我之前说使用较老版本调试器会导致IAR闪退,使用较新版本调试器不会导致IAR闪退(都是TB中卖的,我买了两种),这个说法有误!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较老版本调试器用在IARv7.12版本,较新版本调试器用在IARv7.10版本

如下更正:
如果是使用IARv7.10版本,不管是使用以上哪个版本调试器,都不会导致IAR闪退。但根据个人我个人经验,使用该版本编译程序的时候(如果错误很多的话),可能会在编译时闪退。
如果是使用IARv7.12版本,不管是使用以上哪个版本调试器,都会导致IAR闪退。但根据个人我个人经验,使用该版本编译程序的时候(即使错误很多),也不会在编译时闪退。

如上都是我使用总结,具体原因不详,还请路过大神指导如何规避这些问题,感谢!

网友:
我现在IAR8051,Debug查看char变量如果数值不是合法字符就崩,必须运行前设置为Hex查看。

网友(2020-10-22):
感谢分享!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