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430,写入flash的数据发生了变化,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8-09-21):
MPS430,写入flash的数据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发生了变化,大神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啊?
串口写如数据段如下://串口只设置一次
                   Flash_ptr = (char *)0x104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lash_ptr++ = RX_BUF[6]; // Write value to flash
                   *Flash_ptr++ = RX_BUF[7]; // Write value to flash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TX_BUF[0]=0xBB;      TX_BUF[1]=0X0A;//command
                    TX_BUF[2]=Zi_ID[0];  TX_BUF[3]=Zi_ID[1];//???
                    TX_BUF[4]=RX_BUF[1]; TX_BUF[5]=RX_BUF[2];//????
                    TX_BUF[6]=1; //len
                    TX_BUF[7]=0xff;
                    Flash_ptr = (char *)0x104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ZADDRS1 = *Flash_ptr++;
                    ZADDRS2 = *Flash_ptr++;
                   //回复
片子上电时读flash: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
               Flash_ptr = (char *)0x104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Zi_ID[0] = *Flash_ptr++;
               Zi_ID[1] = *Flash_ptr++;
其他再没有什么地方操作flash了。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有的设备的地址就变了,大神帮忙看看是这两点程序的问题吗?

楼主:
有大神么?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吗

网友A:
查查程序中有没有其它写flash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程序中有没有其它写flash的地方

再没有别的地方使用了

网友:
flash操作的时候关闭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