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放硬盘盒无法读取,何解?

楼主(2018-09-21):
有一块西数的台式机硬盘,本来在主板的sata接口上插着,拔下放硬盘盒里,居然不能读取任何东西,包括分区,显示要先格式化。但是插到其他电脑的主板上,又正常使用。何解??

楼主:
硬盘没有任何加密,就是个家用盘。

网友:
换个硬盘盒试试

网友:
那就是你的硬盘盒格式比较特殊了~

网友A:
硬盘盒问题了呗,可能是主控问题。我用的SSK的没有这个问题,笔记本硬盘直接装上,插到台式机直接读出

网友B:
直接插usb?供电电源是否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问题了呗,可能是主控问题。我用的SSK的没有这个问题,笔记本硬盘直接装上,插到台式机直接读出 ...

我用的也是ssk的,不过型号好老了,看了下10年生产的。不过买来吃灰一直没用。现在要用了萎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usb?供电电源是否充足

用12v 1.5a 电源的。台式机硬盘,usb那点功率不够。

网友C:
一种可能性是硬盘盒电容不足了,或者是线内阻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可能性是硬盘盒电容不足了,或者是线内阻过大。

量了下供电电压电流都挺稳定的,怀疑是主控兼容性差??主控室这个

网友D:
换个硬盘盒,别弄二三十块的垃圾东西

网友E:
老的硬盘盒不支持超过250G的硬盘,你查下

网友F:
有些硬盘盒不支持12V供电的台式机硬盘,但是既然你那个有12V的外接电源,那就有些奇怪了。

网友:
换根硬盘盒的数据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盒,别弄二三十块的垃圾东西

借了别人的硬盘盒,成功读取。
其实这个硬盘盒并不廉价,ssk品牌的,10年夏天在电脑城一楼柜台80块自费买的,还记得那个柜台
看样是芯片太老了,对新硬盘有点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的硬盘盒不支持超过250G的硬盘,你查下

应该不是,这个硬盘盒同时兼容IDE接口的老硬盘,同时找了个500G的IDE硬盘正常读取。看来要么是坏了,要么是驱动芯片真的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硬盘盒不支持12V供电的台式机硬盘,但是既然你那个有12V的外接电源,那就有些奇怪了。 ...

谢谢,不折腾了,已经某宝定了新硬盘座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或者换台电脑看看,我以前有过插到macbook上可以访问,插到win7就要格式化。

网友:
硬盘上有个跳线
可以设置硬盘SATA的速度
早期的硬盘盒可能支持不了最新高速的SATA版本,

网友:
硬盘盒有问题?硬盘空间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