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硬盘盒||硬盘座。谢谢各位

楼主(2018-09-21):
如题想买个台式3.5的硬盘盒或者硬盘座,什么接口的好些,最好和插在主板sata类似的效果。
我是差笔记本上用,笔记本有usb3.0,1394,esata。选什么接口好些?

网友:
USB3.0可以了~

楼主:
又是你。哈,谢谢。

网友A:
有一种sata的数据线,3.5 2.5点盘都能插,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sata的数据线,3.5 2.5点盘都能插,还便宜。

这个值得试试。
我去某宝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值得试试。
我去某宝看看

最关键体积小,放包里随时都可以应急用。

网友:
https://item.jd.com/1678865.html
绿联(UGREEN)USB3.0转SATA转换器 2.5/3.5英寸硬盘转接线 USB数据连接线 笔记本台式机易驱线 0.5米 20231

网友:
esata是最快传输选择,就是需要外置供电,还可以直接引导系统,速度与里面的sata速度一样。然后是usb3.0这个直接一根线搞定,但是要考虑硬盘耗电多大,带不带得动。

网友:
肯定要支持阵列的

网友:
和sata一样的只有esata,但是USB3.0的传输速度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