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18-09-21):
用STM32内部flash从存储数据,调试过程中发现STM32 FLASH擦除函数返回擦除完成标志,擦除函数没有出错,但用debug调试MEMORY显示擦除的地址有部分是没用全部擦除成0XFFFFFFFF,而是0XFFFFFDFFF 0xBFFFFF之类的,会造成写入函数返回错误,错误信息是要写的地址不是0xFFFFFFFF。请教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建议查一下有没有别的地方写入flash,导致它变成了0XFFFFFDFFF 0xBFFFFF

网友:
建议楼主设个断电调试跟一下,看那个地址是擦了之后又写进去的,还是就没擦干净

网友:
是又在其他地方写了吧,还没遇到过擦不干净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楼主误写入导致的

网友:
擦除完debug看如果不是全0xff,可能是flash坏了吧,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2018-10-23):
有遇過FLASH壞掉的狀況,基本上是如此
擦個三次沒乾淨
基本上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