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fpga串口通信精简帧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8-09-21):
如图所示,设计pc机与fpga精简帧串口通信,CRC32校验码是由数据的信息码和生成多项式得到的,一帧中有256个字节数据,不太明白的是当中的4字节32dbit的校验值是用数据块中的哪个字节数据生成的?然后pc机发送预先设计好的校验码,fpga接收到数据后再计算一个校验码,通过两个校验码的对比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A:
“”fpga接收到数据后再计算一个校验码,通过两个校验码的对比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这完全看你们协议怎么定的? 一般都是从头算到尾(CRC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接收到数据后再计算一个校验码,通过两个校验码的对比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一般是这样的 ...

那么得到这个校验码的信息码是256个字节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得到这个校验码的信息码是256个字节数据吗?

如果手冊沒寫,那麼通過 PC 端通訊代碼或 HDL 源碼,應該能看出來吧。

网友:
好东东呀

网友(2018-11-12):
看字节校验还是帧校验     跟单片机一样算

网友:
有通用协议也好!!!!!!

网友(2020-07-25):
你这回得些什么名堂,什么好东西?在这里灌水可能要抓出去打靶的

网友:
对某个字节数据校验一般用ECC;CRC校验一般是对整个数据帧做校验,这32位数在帧开始的时候一般为全0,每来一个数据就会根据多项式计算出一个新的crc值,帧数据结束的时候也就计算出最终的CRC值;

网友:
从代码看最简单  没代码话抓一帧 手工计算几种可能性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