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在PCB上写字、做标记、耐高温的记号笔推荐吗?

楼主(2018-09-21):
最近做了十几个样板,元件太密贴不上标签纸,经常搞混了。就想在PCB上直接写上编号,便于对比调试

PCB的丝印不错,很结实耐高温,但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记号笔可以买到,请各位经验丰富的高手们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铅笔写在塑封器件上

网友B:
PCB的丝印不错,,,你就别想了,那是UV固化的效果。。。  在pcb底层空白处做白块丝印,你拿  油性笔  写点字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笔写在塑封器件上

好主意,谢谢!

不过现在芯片越来越小,比如sot23-6的就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的丝印不错,,,你就别想了,那是UV固化的效果。。。  在pcb底层空白处做白块丝 ...

谢谢,这是很好的主意,如果PCB空余地方大点的话,绝对可行

网友C:
激光打标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D:
铅笔或者油漆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标机,你值得拥有

谢谢,这个我们以前也这么干过,不过近期的板子元件太密,打标没合适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笔或者油漆笔

谢谢,您说的油漆笔挺靠谱的,好像最细的是0.5mm,做记号应该合适了,准备在网上买个试试,效果跟大家汇报

网友C:
有写编号的地方还打不了标呀,不对吧,实在不行就打器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写编号的地方还打不了标呀,不对吧,实在不行就打器件上

您说的对,主要是小批量研发样品动用激光打标机太麻烦,
目的是自己能分清

网友E:
我们PCB封样都是用的油性笔,放几年都没问题。但洗板水是可以洗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PCB封样都是用的油性笔,放几年都没问题。但洗板水是可以洗掉的

谢谢,您说的用油性笔是最方便的办法,已经去买细一点的了,效果及时给大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