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浪状走线是为了保证线路长度吗?

楼主(2018-09-21):
如附件图片,是DSP和FPGA的板子,这种弯曲布线是不是为了,和其他关键线等长?

网友:
等长线布线设计

网友:
这个一般叫蛇形走线,就是为了等长

网友:
蛇形线,约束为等长线

网友:
一组内数据时钟线等长处理

网友A:
并口就要求等长,

网友:
等长,以及高速下阻抗匹配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懂了蛇形走线,不一一感谢了

网友:
偶尔蛇一下还可以降低并排走线之间的串扰

网友:
等长走线

网友:
蛇形等长线,保证信号完整性

网友:
等长线设计,保证信号到达时间一致

网友:
他的名字就是叫绕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口就要求等长,

并口不等长也没啥了不起的,这玩意撑死也就1M。等效波长都是按照米计算的。

网友:
蛇形走线  一般是高频信号线才会如此走,其它的信号线就不要这样画了

网友:
note:等长线轉弯不可以90°, 需要2个45°才match impedance。

网友:
信号完整性, 看看这本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