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5V直流电机卡死会烧坏吗?

楼主(2018-09-21):
微型5V直流电机(马达)在卡死时继续给转动信号,会烧坏电机吗?电机图片如图所示:

网友:
电机堵转还继续给电压的话会损害线圈的,变成了加热丝了会容易烧坏线圈。

网友:
你量一下线圈电阻,再算算堵转电流、功率,再掂量会不会烧坏吧。
目测短时间没事,长时间可能要跪

网友:
短时间没问题的,长时间另说...

网友:
主要看电流有多大,小电流没问题

网友:
供电也吃不消吧

网友:
小功率电机堵转电流也小,一般烧不坏

网友:
要看堵转电流的大小了

网友:
电机堵转会不会损坏这个不好说。但有点可以肯定的是,堵转时电机的线圈电阻非常小,有的只有几欧。所以会不会损坏。第一,要看电源功率。第二看通电时间。电源功率越大,通电时间越长,损坏机率越大。只要电机线圈温升高到可以破坏里面的绝缘油电机基本就挂了。

网友:
楼主图上这种形状的电机一般应该是很弱的那种,估计堵转电流比较小可能没事。

但减速齿轮可能会损坏,如果一直持续堵转还是有可能会过热的。

最好是拆开,看下线径,然后电机检测电流做些控制,堵了就限流,限流一段时间超时了就关掉。这样即使电机规格略有变化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
应该会烧的,高端的玩具车都有防堵转的限流措施,你还是考虑这个因素好一点

网友:
这东西要试了才知道,包括驱动能否挺得住也要试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