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Ω电阻的运用诀窍

楼主(2018-09-21):
关于0欧电阻的运用,查了蛮多资料的,越看越懵了

有说可以限流
有说做导线,比较容易拆装
有说仅仅是为了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将数字地与模拟地连接起来
等等-----

请教大神,0欧电阻与导线之间的差别运用-----那些场合直接导线,哪些场合需要串个0欧电阻

网友A:
当跳线用,容易SMT

网友B:
可以联通线路,方便分割或选择线路
有一定的电阻,有时候这个电阻可以忽略,有时候不可以
不要太死板,根据你的实际需求,灵活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跳线用,容易SMT

感觉不是比跳线本身更麻烦了,需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联通线路,方便分割或选择线路
有一定的电阻,有时候这个电阻可以忽略,有时候不可以
不要太死板,根据 ...

谢谢指导
就是想更多的了解0欧电阻的使用技巧,所以才发此贴,希望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网友C:
场景1:跳线,比如有条线怎么走都会交叉,用0欧电阻总比加一层简单便宜,一条线从0电阻下走,一条线通过0欧电阻(早期自己做热转印单面板布线就这样做)
场景2:调试用,比如调试时拆掉电阻量电流,或断开某部分功能
场景3:连接不同的地
场景4:跳线,选择不同的功能;还有些IC脚在不使用时要接地,当临时要使用时(增加功能等等),拆除电阻直接飞线就能将IC脚利用上,而且在电阻的PAD上飞线总比在IC脚上飞线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景1:跳线,比如有条线怎么走都会交叉,用0欧电阻总比加一层简单便宜,一条线从0电阻下走,一条线通过0欧 ...

很具体,受教了!感谢

网友:
来几个uH的磁珠吧,,,看过不少pcba上,用于不同电源的分割与连接

网友D:
当跳线或保险丝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景1:跳线,比如有条线怎么走都会交叉,用0欧电阻总比加一层简单便宜,一条线从0电阻下走,一条线通过0欧 ...

很少电阻下面跑线,其他人这么干的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跳线或保险丝用

有专门的线绕保险电阻,记得照明行业的都是 1W 10Ω ; 1/2W 10Ω 等这类的,零欧电阻档保险丝是在什么情况使用,能否具体说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专门的线绕保险电阻,记得照明行业的都是 1W 10Ω ; 1/2W 10Ω 等这类的,零欧电阻档保险丝是在什么情 ...

别听他乱说,0欧不可能当保险丝,短路了只是碰巧烧了,完全没有保险丝的性质。属于菜鸟级使用

网友E:
楼主这样问0欧电阻有什么用,只能流于纸面。

0欧电阻这个概念 也有问题,你去翻0欧电阻的规格书,人家可从来没说是0欧电阻。人家叫Jumper。

http://hc2016.hqchip.com/uploads ... 295053651892492.pdf

用一个器件看规格书是最直接的,其他方法都是旁门外道,没在规格书里给你保证的参数,都是不能用来做设计。同样功能的芯片,比如317,为什么有些厂家的说明书详细,有些的简单,因为没写的参数都不给你保证。或者他自己测得就是超标的,干脆就不写了。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系统的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问0欧电阻有什么用,只能流于纸面。

0欧电阻这个概念 也有问题,你去翻0欧电阻的规格书,人家可从 ...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应用场合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