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过一段时间就自动满,哪些目录是可以删除?

楼主(2018-09-21):
win7为例吧。

网友:
C 盘是不是小了,装很多大型软件,再开自动升级的话,256GB 都可能不够
我 C 盘 200G, Win8.1 装完系统从不升级占用都在 170G 了

楼主:
100G剩下0字节

网友A:
c盘很危险,不要乱删,一定要删的话就删除c:\windows\文件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盘很危险,不要乱删,一定要删的话就删除c:\windows\文件夹吧。

c盘很危险,不要乱删,一定要删的话就删除c:\windows\文件夹吧。

网友:
可以使用CCleaner (垃圾清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盘很危险,不要乱删,一定要删的话就删除c:\windows\文件夹吧。

用户的临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盘很危险,不要乱删,一定要删的话就删除c:\windows\文件夹吧。

是的,这个文件夹个头大删除后剩余空间多

网友C:
下载一个DISM++,然后使用里边的清理功能就可以了,WIN7,WIN10都能用,危险系数远远低于自己手动方式,还可以备份,做系统设置,好用的不得了,用了它,再也不会自己纯手动清理系统盘了

网友:
搜索 *.sys 文件,删掉更健康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DISM++,然后使用里边的清理功能就可以了,WIN7,WIN10都能用,危险系数远远低于自己手动方式,还可 ...

上传一下,外面下载的信不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下,外面下载的信不过

http://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上面这个是官网链接
最新版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上面这个是官网链接
最新版的软件

谢谢。。。。。

网友:
C:512G,D:1T,E:1T
CD为SSD,C系统,D软件,E备份。

网友:
C盘 30G, 剩余7.89G.  64位 WIN7

网友:
C盘 133G, 剩余56G.  64位 WIN7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
Dism++,不二选择。

网友D:
C盘60G,基本使用不超过10G,win7 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C盘60G,基本使用不超过10G,win7 32位

你内存才2G吗?

网友:
现在的开发软件很大,我 500G 的 C 盘都不够用 ...

现在直接上了 1GB 的 SSD !

硬盘的寿命和运行效率和剩余空间有很大的关系!

剩余空间小很容易造成系统崩溃和系统文件损坏!

你天天折腾整理和不停重装系统还不如将 C 盘整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DISM++,然后使用里边的清理功能就可以了,WIN7,WIN10都能用,危险系数远远低于自己手动方式,还可 ...

好用,谢谢

网友:
谢谢,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盘很危险,不要乱删,一定要删的话就删除c:\windows\文件夹吧。

对对对

话说,发现系统出现异常时,会在c盘存一个大概10G的缓存文件!

网友:
512g ssd
然后所有文件都扔在nas,千兆网直连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
20G剩2G的飘过

网友:
128G还剩37.6G

网友:
还有qq文件,默认存C盘,很占空间的

网友:
用TIM绿色版,然后用户文件扔非系统盘

网友:
1T固态硬盘,只分两个区,C盘384G

网友: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Temp
把用户名改成自己的。

网友E(2018-11-08):
学习清理C盘垃圾:原来要删除windows文件夹啊……我原来以为是格式化呢。

网友F:
实话实话说碰到过不少软件开发连系统不会装,会装的不会维护,楼上推荐清这清那的根本不是的解决办法,软件装D盘,所有临时文件,交换文件,用户目录放在E盘,C盘分50G,一年不用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话实话说碰到过不少软件开发连系统不会装,会装的不会维护,楼上推荐清这清那的根本不是的解决办法,软件 ...

我一直这样做,win7以前还好,win10之后不管用了,默认所有软件以及数据文件全放c盘,防不胜防,改起来很累。现在公司网管直接不允许建d盘,就一个大c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话实话说碰到过不少软件开发连系统不会装,会装的不会维护,楼上推荐清这清那的根本不是的解决办法,软件 ...

有些软件不装C盘,运行起来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不会配置的原因

网友:
mark一下,DISM windows清理工具。

网友:
标记留用......

网友:
700G的C盘路过……

网友:
我估计论坛没有一个网友C盘比我还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上面这个是官网链接
最新版的软件

多谢大师分享!

网友:
同样困惑,感谢

网友:
加个硬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话实话说碰到过不少软件开发连系统不会装,会装的不会维护,楼上推荐清这清那的根本不是的解决办法,软件 ...

演电视的会修电视吗?哈哈

网友:
硬盘不分区装系统,没满就接着用,满了就换电脑,我都一直是这样干的;日本小姐姐照片和视频专门另外的硬盘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演电视的会修电视吗?哈哈

有点抬杠了, 说实话写软件的连装机都不会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清理C盘垃圾:原来要删除windows文件夹啊……我原来以为是格式化呢。

还是低格速度快点

网友:
试试TreeSize,看看那个文件夹占用的空间最大, 然后看着删吧。
我之前的SSD是128G, 每隔几天就要清理, 后来换了个256G的就好多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大C盘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