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返单提示库存不足,但实际上库存数量是够的,why

楼主(2018-09-22):
有个板子,返单SMT30片,到下SMT的时候提示

提示

提示

但看了商城和smt的可贴列表,数量是够的,我一个板子只要一个C8070,11个C50180,30个板子也就分别只要30个和330个

请管理员解答下:
1. 库存数量不是实时的吗,实时的话应该是够的,是不是系统问题?
2. 万一还有库存但数量不够的话,我又无法下单,嘉立创又如何知道要补货?能否先下单再补货?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返单SMT通不过,后来 重新下新单,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返单SMT通不过,后来 重新下新单,别折腾了

我上次故意搞了个新单,就是为了方便返单。。如果是系统问题,得让他们改

网友:
SMT库存管理也要跟上才行,我看到有的料只有20多个了,库存管理不应该让一个料只剩这么少的,连贴一次都不够,体验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B:
可能是系统bug.       遇上这种情况, 立刻联系客服.     第一时间IT容易尝试复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系统bug.       遇上这种情况, 立刻联系客服.     第一时间IT容易尝试复现问题 ...

早上有联系客服,刚来电话,我登录去看了一下,已经完成下单了,看来技术已经帮我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