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n3705做充电器电感发热严重

楼主(2018-09-22):
请教一下cn3705做充电器电感发热严重,续流二极管也很烫,5a充电电流,8uh电感,电感是2mm线环型电感

网友:
5A,二极管不烫才是怪。

网友:
就是你电感和二极管选型问题,你这5A电流的二极管至少选个TO-220的二极管再加个散热器吧?
电感最好用扁平线 大电流功率电感? 导通电阻小,趋附效应小。有时候不是线粗就行的,不知道
你这电感是不是你自己计算,自己手工绕出来的 ?

网友:
楼主这样试试看

网友:
用合金一体成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