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003 MCU 芯片性价比之我见

楼主(2018-09-23):
自从STM8S003涨价之后,替代芯片找到了市场空间,台湾新唐捷足先登,其它国产MCU设计公司的003产品也是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中间有阉割版的也有超级版的,有打价格的,有打性能的。今天闲来无事,谈谈我对这些芯片的性价比想法,列出功能和性能,分析价格,完全是个人标准,欢迎拍砖。
在我看来,分析价格是根据芯片中有多少内容,也就是硅片面积来定价的,您也不要说自己的003就是比别人的便宜,或许您的没有别人的东西多,您也无需担心您的芯片比别人的贵,或许您用了M0,要给ARM交版税的。

用户也无需被这些搞的眼花缭乱,关键看你够不够用,够用的前提下,选择便宜的(当然功能,性能,可靠性有能保证的前提下),例如,您要PWM分辨率高的,价格可能贵一点,您要带运放的,也得要加点钱,SRAM大一点的也贵一点,要求不高,就选最基本的,不是基本的价格便宜,是您的要求用低价格的就够了。

免责声明:我的价格分析完全是个人异想天开,不代表原厂和代理商的实际价格,不负任何责任,如有价格雷同,那真是纯属巧合!由于本人知识,阅历限制,有不对,不合理的地方,也请谅解!

下表是我的判断标准,以ST的003没有涨价前是销售价格1.15元为参考。
发几个例子的价格分析,估计表格不一定好看,再上照片。

特性列表
标准 STM8S003F3
国产替换003
加分,减分标准(人民币)
供电
2.95-5.5V

此项基本上都满足要求,不加不减
CPU和运行频率
STM8 Core @16 MHz
16MHz,24MHZ,32  MHz,48MHz
51  核 比STM8核性能差点:@ 16M Hz 减3分;24MHz,不加不减;32MHz  加3分;48MHz加5分;M0,M0+核在上述频率分数上再加10分,如48MHz M0合计加15分
Flash程序空间
8KB
8KB,16KB, 32KB
16KB加2分;32KB加4分
SRAM
1KB
512B,1KB,2KB,4KB
512B减4分;1KB不加不减;2KB加4分,4KB加8分
16bit PWM互补输出
TIM1
16比特,12比特,10比特
16Bit  PWM不加不减;12比特 PWM减4分,10比特PWM减6分;2个独立周期PWM加1分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
IrDA、LIN 总线,38K红外
支持38K红外加2分,不支持LIN减2分
SPI
8Mbit/s
8Mbit/s,FIFO
支持FIFI加1分
I2C
400Kbit/s
400Kbit/s
不支持I2C减4分
ADC
5通道,10  bit 428 KSPS,                        参考电压:VDD
12比特,10  比特,参考电压:外部,VDD,内部可选
12比特加2分,支持内部参考电压加2分,不支持减2分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NA
有集成运放和不集成运放
集成运放加10分
模拟比较器(CMP)
NA
有集成比较器和不集成比较器
集成比较器加5分
IO
16 IO
16-18 IO
多一个IO加1分
外部晶振
16 MHz
支持或者不支持
不支持无源晶振减3分
内部高速OSC
16 MHz@精度5%
16MHz,24MHZ,32  MHz,48MHz,72MHz
24MHz加1分;32MHz加2分;48MHz加4分;72MHz加6分

特性列表
标准 STM8S003F3
例子:国产芯片1(差价,单位分钱)
加分,减分标准(人民币)
供电
2.95-5.5V

CPU和运行频率
STM8 Core @16 MHz
-3
51  核@ 16MHz减3分
Flash程序空间
8KB
16KB加2分;
SRAM
1KB
1KB不加不减
16bit PWM互补输出
TIM1
16bit PWM互补不加不减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
-2
不支持LIN减2分
SPI
8Mbit/s
SPI不减不加
I2C
400Kbit/s
I2C不加不减
ADC
5通道,10  bit 428 KSPS,                        参考电压:VDD
12比特加2分,不支持内部参考电压减2分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NA
NA
模拟比较器(CMP)
NA
NA
IO
16 IO
多一个IO加1分
外部晶振
16 MHz
-3
不支持无源晶振减3分
内部高速OSC
16 MHz@精度5%
24MHz加1分;32MHz加2分;48MHz加4分;72MHz加6分
合计
1.15(ST没有涨价前的销售价格)
-4
此款芯片含税销售价格应该在1.15-0.04  = 1.11元人民币

特性列表
标准 STM8S003F3
例子:国产芯片2(差价,单位分钱)
加分,减分标准(人民币)
供电
2.95-5.5V

CPU和运行频率
STM8 Core @16 MHz
-3
51  核@ 16MHz减3分
Flash程序空间
8KB
16KB加2分
SRAM
1KB
-4
512B减4份
16bit PWM互补输出
TIM1
-4
12bit  PWM减4分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
-2
不支持LIN减2分
SPI
8Mbit/s
SPI不减不加
I2C
400Kbit/s
-4
I2C不支持减4分
ADC
5通道,10  bit 428 KSPS,                        参考电压:VDD
12比特加2分,支持内部参考电压加2分,不支持减2分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NA
NA
模拟比较器(CMP)
NA
NA
IO
16 IO
多一个IO加1分
外部晶振
16 MHz
不支持无源晶振减3分
内部高速OSC
16 MHz@精度5%
24MHz加1分;32MHz加2分;48MHz加4分;72MHz加6分
合计
1.15(ST没有涨价前的销售价格)
-7
此款芯片含税销售价格应该1.15-0.07  = 1.08元人民币

特性列表
标准 STM8S003F3
例子:国产芯片3(差价,单位分钱)
加分,减分标准(人民币)
供电
2.95-5.5V

CPU和运行频率
STM8 Core @16 MHz
M0加10分,32M加3分
Flash程序空间
8KB
16KB加2分
SRAM
1KB
2KB减4份
16bit PWM互补输出
TIM1
16bit  PWM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
-2
不支持LIN减2分
SPI
8Mbit/s
SPI不减不加
I2C
400Kbit/s
I2C不加不减
ADC
5通道,10  bit 428 KSPS,                        参考电压:VDD
12比特加2分,支持内部参考电压加2分,不支持减2分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NA
集成运放加10分
模拟比较器(CMP)
NA
集成比较器加5分
IO
16 IO
16 IO
外部晶振
16 MHz
支持外部晶振
内部高速OSC
16 MHz@精度5%
24MHz加1分;32MHz加2分;48MHz加4分;72MHz加6分
合计
1.15(ST没有涨价前的销售价格)
此款芯片含税销售价格应该1.15+0.38  = 1.53元人民币

特性列表
标准 STM8S003F3
例子:国产芯片4(差价,单位分钱)
加分,减分标准(人民币)
供电
2.95-5.5V

CPU和运行频率
STM8 Core @16 MHz
24MHz 8051不加不减
Flash程序空间
8KB
8KB不加不减
SRAM
1KB
1KB不加不减
16bit PWM互补输出
TIM1
16bit  PWM不加不减,独立周期PWM加1分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
支持LIN不加不减,支持38K红外加2分
SPI
8Mbit/s
SPI不减不加
I2C
400Kbit/s
I2C不加不减
ADC
5通道,10  bit 428 KSPS,                        参考电压:VDD
支持内部参考电压加2分,不支持减2分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NA
集成运放加10分
模拟比较器(CMP)
NA
集成比较器加5分
IO
16 IO
17 IO
外部晶振
16 MHz
支持外部晶振
内部高速OSC
16 MHz@精度5%
24MHz加1分;32MHz加2分;48MHz加4分;72MHz加6分
合计
1.15(ST没有涨价前的销售价格)
此款芯片含税销售价格应该1.15+0.27  = 1.42元人民币

把上面的排成照片片,也许好看一些。

网友A:
N76E003,BUG很多,提交台湾原厂也没有解决。这个芯片粗线条用下还可以,做些精细的小应用,都是坑,不能用的。

这个芯片也就是个几毛钱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BUG很多,提交台湾原厂也没有解决。这个芯片粗线条用下还可以,做些精细的小应用,都是坑,不能用 ...

谢谢高见

网友B:
楼主有心。功课做得好。对您写的内容就不加评论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虽然各自的评判标准不同。只是,国产的几家不公布品牌和型号,感觉是XX的软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76E003,BUG很多,提交台湾原厂也没有解决。这个芯片粗线条用下还可以,做些精细的小应用,都是坑,不能用 ...

有便宜的供货商可以推荐吗?几毛钱是多少量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心。功课做得好。对您写的内容就不加评论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虽然各自的评判标准不同。只是, ...

本人无意推荐哪款芯片,已经把您指出的那家芯片公司的名字换了,都改用国产芯片来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便宜的供货商可以推荐吗?几毛钱是多少量的价格?

我是说,N76E003这个芯片价值也就是几毛钱。发现很多问题后,就没有用了,没有找供应商谈具体的价格。

网友: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D:
新塘的003,QFN的,上次一个客户说的采购价7毛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塘的003,QFN的,上次一个客户说的采购价7毛钱。

那要很大的量吧?我们现在含税价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的两倍。

网友:
不太好评论,我自己采购芯片基本每次是5-10K的量,还没达到这么扣价格的程度。

网友:
什么坑来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让我想到了B站UP主做的手机测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76E003,BUG很多,提交台湾原厂也没有解决。这个芯片粗线条用下还可以,做些精细的小应用,都是坑,不能用 ...

深入使用后,同样发现很多坑,我有个项目就是被坑死的。原厂都没办法解决。

网友F:
完全没看明白,按照这个逻辑,做个2Bit的mcu,外设随便搞,把主频做到1G,这个定价得100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没看明白,按照这个逻辑,做个2Bit的mcu,外设随便搞,把主频做到1G,这个定价得100美金? ...

这种假设没有意义,要是真有您说的这样的MCU,因为没有市场,买不出去,成本摊下来,100美金一片都是便宜的,您要是有,我可以买几片
之所以频率是影响价格的部分因素,是因为频率高一些,电路的硅片面积会相应增加的,也就是成本增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假设没有意义,要是真有您说的这样的MCU,因为没有市场,买不出去,成本摊下来,100美金一片都是便宜 ...

你发这个帖子也花了不少功夫了吧,只是个人觉得这样对比的话,可能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发这个帖子也花了不少功夫了吧,只是个人觉得这样对比的话,可能意义不大。 ...

您说的对,是花了点精力,这不是放假,没事干吗?

当然,我觉得还是有点意义的,因为我看到不少厂家在推003,有的强调我的多便宜,有的说我的性能怎么怎么好,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来支持这个价格呢,所以对芯片选型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有一个参考,就对你出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内容进行一个对比,心中有数。
当然,消遣而已,不必当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是花了点精力,这不是放假,没事干吗?

当然,我觉得还是有点意义的,因为我看到不 ...

1T的51和6502比较,为什么6502好于51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要很大的量吧?我们现在含税价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的两倍。

立创商城,500个含税价才1.48。
你们采购应该反醒反醒了。

当然,那个客户是民品上用的,多功能手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G:
1T的51和6502比较,为什么6502好于51呢?

这个我的确没有使用科学比对:根据STM8 Core的用户反映,同样频率的STM8性能会比51的好一些,1T 的51虽然说是1T的,但很多指令是3-4个周期,单周期指令也有,但比较少,平均来讲,STM8的1-2周期的指令似乎更多些,所以用户感觉性能会好一点。

网友: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大部分应用都只用到几个功能,肯定是能替代里最便宜的。

网友H:
最后一个的国产价格到底是加还是减0.27?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一个的国产价格到底是加还是减0.27?

图表照片也已经更新,最后一个国产价格是加0.27元。

网友:
种类好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立创商城,500个含税价才1.48。
你们采购应该反醒反醒了。

TSSOP20的,立创500个是1.58元,我们是含税1.3元。不知道有没更好的货源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76E003,BUG很多,提交台湾原厂也没有解决。这个芯片粗线条用下还可以,做些精细的小应用,都是坑,不能用 ...

什么问题,报出来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深入使用后,同样发现很多坑,我有个项目就是被坑死的。原厂都没办法解决。 ...

啥问题,报出来,让我们少走弯路啊

网友:
直接不要用,就对了。

网友J:
LZ总结的很好,请给我评判一下LGT的这款片子:PIC核频率还只有16MHz,Flash、SRAM都少了点,外设比STM8S003强大好多,尤其是定时器和ADC,当然还有鸡肋的DAC...看看怎么对比下。
要是频率、Flash、SRAM都翻一倍就很强大了,然而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总结的很好,请给我评判一下LGT的这款片子:PIC核频率还只有16MHz,Flash、SRAM都少了点,外设比STM8S003 ...

根据提供的数据,您已经估算好了。
也查了一下数据表,请检查一下SRAM大小是256还是512?
估算如下:
特性列表
标准 STM8S003F3
例子:国产芯片5(差价,单位分钱)
加分,减分标准(人民币)
供电
2.95-5.5V
CPU和运行频率
STM8 Core @16 MHz
-3
PIC  core@16M,了解不多,姑且按51对待
Flash程序空间
8KB
4K*14近似8K,不加不减
SRAM
1KB
-4
512B减4分
16bit PWM互补输出
TIM1
16bit  PWM,独立周期加1分
UART
支持IrDA、LIN 总线
-2
不支持LIN减2分
SPI
8Mbit/s
SPI支持FIFO加1分
I2C
400Kbit/s
I2C不加不减
ADC
5通道,10  bit 428 KSPS,                        参考电压:VDD
12比特加2分,支持内部参考电压加2分
差分输入可编程运放(PGA)
NA
支持内部运放
模拟比较器(CMP)
NA
支持内部模拟比较器
IO
16 IO
18IO加2分
外部晶振
16 MHz
支持无源晶振不加不减
内部高速OSC
16 MHz@精度5%
能倍频到32MHz加2分
DAC
NA
6bit DAC
data EPROM
128B
128B 不加不减
合计
1.15(ST没有涨价前的销售价格)
此款芯片含税销售价格应该在1.15+17=  1.32元人民币; 请检查SRAM大小,如果是256 B,再减4分,含税价格在1.28               请检查是否使用了MTP工艺,如果Flash是用的MTP工艺,价格再下浮10%~20%左右

另外请检查Flash所用工艺,如果是MTP工艺做的Flash,价格再下浮10%-20%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啥问题,报出来,让我们少走弯路啊

两个串口都跑115200.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串口都跑115200.生不如死。

这个问题好像碰到过,两个串口同时开,跑着跑着就复位了,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换ST的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根据提供的数据,您已经估算好了。
也查了一下数据表,请检查一下SRAM大小是256还是512?
估算如下 ...

SRAM是256B的,实在是少了点;Flash是1K次的不过也算差不多了毕竟有EEPROM。某宝单片零售1.2元还算公道。只是内核+Flash+SRAM+主频实在是弱了点。

网友K:
客户项目方案中,并不是mcu的每一个资源都用得上,,,挑到性价比合适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SRAM是256B的,实在是少了点;Flash是1K次的不过也算差不多了毕竟有EEPROM。某宝单片零售1.2元还算公道。 ...

是的,那个价格还是比较公道的。关键是能满足项目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SSOP20的,立创500个是1.58元,我们是含税1.3元。不知道有没更好的货源推荐的? ...

https://www.zaixinjian.com/search?keyword=2280220&value=product&page=1
在芯间有货,500片1.2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客户项目方案中,并不是mcu的每一个资源都用得上,,,挑到性价比合适的即可 ...

大师言之有理,有的资源是必须的,有的项目SRAM小了,代码没法弄,有的希望PWM分辨率高一点,在电源应用中文波会小点,有的项目要用到运放和比较器(如无线充电,电机控制),等等,总之,合适,够用即可。

网友L:
N76E 串口 波特率 一高就出现乱码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8-12-06):
引用 网友E:
两个串口都跑115200.生不如死。

一个串口跑250K 一个跑9600,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N76E 串口 波特率 一高就出现乱码 不知道为什么

多少波特率?跑250K都是好好的

网友:
N76E发现碰到的情况就是在IO外部端口先上电后上电源情况就死机,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