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确凿!我的博朗耳蜗温度计给金霸王碱性电池搞坏了

楼主(2018-09-23):
上星期我还说,我有一台3980元买的fluke 189 万用表,被漏液的金霸王腐蚀坏了电池弹簧片。幸亏主板没事,还能凑合使用。

所以,当时我就购买了GP 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据说永远不会漏液的,更换了全部遥控器、万用表等里面的碱性电池。

我有两部博朗耳蜗温度计,当时换了一部的电池,没有发现问题。

但昨晚发现另外一台,电池漏液,将电池触片腐蚀了。而且已经无法开机。

楼主:
这两节金霸王是在京东自营买的,生产日期2016年底。

有一节负极已经发黑。

这属于比较少见的时间,之前fluke事件,电池没有发现外观问题,只是万用表电池触片给腐蚀了。

这次抓了现行:金霸王碱性电池本身都发黑了。

网友A:
我前几天专门看了下,原配的也是碱性的

楼主:
这两个温度计电池触片都严重腐蚀了。

拆开,发现触片跟pcb接触的地方,也有轻微锈迹。

酒精擦干净,打磨触电,勉强修好,可以使用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损坏。

楼主:
换上GP 碳性电池。

希望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专门看了下,原配的也是碱性的

是的,博朗原装是配金霸王的。

罗技的鼠标也是使用金霸王的。

我一会打电话给罗技的研发技术员,问一下他们金霸王是否存在漏液情况。

网友B:
用双鹿试试,我现在全买双鹿的,还没发现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鹿试试,我现在全买双鹿的,还没发现漏液。

任何碱性电池都会漏液。

包括金霸王。

连金霸王都会漏液,金鹿这种山寨品牌更加无法保证。

要保证绝对不漏液,我们坛友的讨论结果是:使用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比如GP, 松下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双鹿试试,我现在全买双鹿的,还没发现漏液。

双鹿碱性很容易漏液,已经碰到好几次了。现在用的是上次坛友推荐的锂铁电池。

网友D:
用wd-40擦一下,效果比酒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wd-40擦一下,效果比酒精好

是腐蚀掉的。只有砂纸打磨才行。

网友:
我的无线鼠标也是被金霸王电池弄坏的,也是京东买的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鹿碱性很容易漏液,已经碰到好几次了。现在用的是上次坛友推荐的锂铁电池。 ...

曾经我表姐大力推荐我用双鹿。。。

好多年前高三时,手电筒,3节7号,图便宜买的碳性,一晚上冒了一大堆水。。。

半年前超市买了两板双鹿碱性,用完之后丢充电器充了一天。。。然后杯具了,放鼠标里用了2天又红灯了,拆出来一看,我艹,全都漏得不像样子,把我的充电器都给蚀烂一半pcb。。

现在改用镍氢了。。

网友:
碱性电池本来就是不能充电的,你居然充了一天,不漏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我表姐大力推荐我用双鹿。。。

好多年前高三时,手电筒,3节7号,图便宜买的碳性,一晚上冒了一大堆 ...

碱性电池充电后再使用,大几率漏液。

网友F:
罗技配的好像是GP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技配的好像是GP的呀

以前罗技都是配金霸王。

现在估计也是由于漏液问题,改了GP.

网友:
难道你们买的电池都是假的?为啥我用了十几年南孚碱性电池,从来没见过漏液的情况?包括遥控器,鼠标,和电子钟上的。特别是电子钟上的,都是四五年才换一次,也从来没遇见过漏液的情况

网友G:
我的这个温度计也是漏液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这个温度计也是漏液腐蚀了

我目前仍可以勉强使用。不知道有没有电池触片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仍可以勉强使用。不知道有没有电池触片卖。

我的当时擦了擦,当时还可以用,后来不用电池都拆出来,前几天发现不行, 还没来得及看是不是弹片的问题,不行再买一个,有小孩这个是必须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当时擦了擦,当时还可以用,后来不用电池都拆出来,前几天发现不行, 还没来得及看是不是弹片的问题 ...

拆掉,露出pcb,估计是漏液到电池触片跟pcb的两个方形触点。酒精棉擦干净,甚至砂纸打磨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露出pcb,估计是漏液到电池触片跟pcb的两个方形触点。酒精棉擦干净,甚至砂纸打磨一下就行。 ...

多谢老大指点,出差回去后我拆开试一试

网友:
基本都用低自放镍氢替代了

网友H:
博朗耳温枪只推荐用GP的电池,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博朗耳温枪只推荐用GP的电池,不知道什么原因?

估计就是漏液的原因。

网友:
我当时也换了南孚的电池,暂时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罗技现在已经改用GP的了...

网友:
自从坏了一台后,现在都在用完后乖乖的把电池抠出来了。

网友:
镍氢,好一的镍氢,还比较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