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通过权威渠道,证实原装金霸王碱性电池可能会漏液

楼主(2018-09-23):
我的博朗耳蜗温度计、fluke189万用表,都给金霸王碱性电池漏液腐蚀了电池触片,机器差点报废。

我使用金霸王十几年,至少用了几百个。这是发生了这两起事件,比例不高。

但我不能容忍这种现象。

这两次事故,有一次我可以明确是京东自营购买的金霸王,另外一次发生在三年前,那时候没有留意金霸王电池来源,可能在京东买,也可能在外面买。

为了获得更加可靠的结论,我找到了权威渠道。

我们论坛的momo坛友,在自己出来创业前,在东莞一家台资企业,任职研发部主管。主要职责,是为罗技研发、生产蓝牙鼠标、蓝牙多媒体产品等。

罗技当时是统一使用金霸王电池。电池是工业盘装的,有东莞金霸王工厂直接配送到他所在的公司,没有经过中间商。他经手的金霸王电池数目,可谓以kk为单位。

我刚才打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看过金霸王碱性电池漏液。

momo说:“金霸王漏液太常见了! 我们经常发现,入仓时是生产了3个月的新电池,5个月后拿出来使用,就发现很多电池已经出现漏液。”

后记:请大家放弃在昂贵仪器上使用任何品牌的碱性电池。经坛友讨论,GP、松下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可以100%保证永久不会漏液。

网友:
必须滴,只是概率不大而已

网友:
那金霸上面标的10年保质期,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A:
我有一块3800元的安捷伦万用表就差点给金霸王碱性电池搞报废。该表装4节7号电池,还算耐用,一年还有电,结果发现同时装进空调遥控器的碱性电池漏了,赶紧检查,果然也漏了。拆电路板用酒精洗,绿油掉一大片,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3800元的安捷伦万用表就差点给金霸王碱性电池搞报废。该表装4节7号电池,还算耐用,一年还有电,结 ...

你的金霸王哪里买的,先排除是假冒电池,免得不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见过不漏液的5号7号电池,金霸王也不例外。但是没有见过漏液的9v方块电池,所以想省心用fluke87v。或者 ...

注意: 淘宝上便宜的碳性电池,不是不锈钢外壳的,非常容易漏液。

下图是我实拍的,左边是GP 不锈钢碳性电池,右边是普通锌铁皮碳性电池。

网友:
三年以上换一次电池的东西,一律全部换成铁锂电池了

网友C:
有1.5v的不可充电锂电池,这个肯定不会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1.5v的不可充电锂电池,这个肯定不会漏液

可以做到0.5元1节吗?

网友:
也是烦透漏液的,买了一批GP的碳性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0.5元1节吗?

最便宜的时候耐时的一次性铁锂就要20元8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便宜的时候耐时的一次性铁锂就要20元8节

20元8节是促销吧。。正常是5元一节

碳性电池约600mAh,0.5元1节
1.5V的锂铁电池约3000mAh,按比例算,2.5元左右一节就和碳性电池性价比接近了。。20元8节刚好2.5元,如果一直是这个价格就很好了

网友:
一直用宜家的黄电池,除了感觉电量不是很大外。其他都还好,没发现有漏液的。

网友:
品质好点的镍氢电池,基本不会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金霸王哪里买的,先排除是假冒电池,免得不客观。

日用品我只上沃尔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见过不漏液的5号7号电池,金霸王也不例外。但是没有见过漏液的9v方块电池,所以想省心用fluke87v。或者 ...

这么巧,刚好我有一块多年前买的胜利万用表,用9V的叠层电池,触片给电池腐蚀断了!但漏出来的不是液体,而是碳粉一样的东西。金属脚虽然断了,但没有污染其它地方,换个触片头还能用。
这块电池放入估计有7、8年了,很少用放一边,前几天才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福禄克万用表推荐用什么电池呢?

你可以使用5号可充电池。

或GP碳性电池。

网友:
读书的时候,每次暑假回家就是帮家里老人换空调遥控电池,修遥控器

网友:
之前闹钟就是电池漏液,顺便就了解了下碳性和碱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元8节是促销吧。。正常是5元一节

碳性电池约600mAh,0.5元1节

促销价格不算的。

我看了淘宝最大销量的店,1节要6元。

网友:
罗技和微软到现在也是标配金霸王

网友:
碱性电池的容量比碳性电池高,原因是用作阴极的二氧化锰有较高的纯度同密度,内部零件体积较细(例如电极),也让出空间,有助增加容量,总的来说比碳性电池多3至5倍容量。

网友:
假的一般不会漏液。

网友G:
东芝碳性电池(沃尔玛售卖)漏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芝碳性电池(沃尔玛售卖)漏液吗?

看看是否不锈钢外壳。

正品大品牌,都是不锈钢外壳,都不会漏液的。

网友:
所有这种5号7号的各种遥控器我全换成的松爱乐普 的充电电池,再也不会担心。

网友:
我现在把家里的大部分电池供电设备,都换成了爱老婆的充电电池,隔段时间充电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可充电磷酸铁锂电池,5#、7#都有。3V两节电池的,用占位筒对付。如果是1.5V单节的,就拆开看有没有升压电路,有的话升到多少伏。如果是3.3V以上,直接用就是。有低电压提醒的,顺便调一下电压。

网友:
我的博世激光水平仪前久也是碱性电池漏夜,是在超市买的南浮电池,电极都已经被白色物质糊起来了,扣掉后电极居然像新的一样闪亮,太佩服这做工了。

网友:
沃尔玛买的金霸王不耐用,前段时间已经替换成NICE了,遥控器那些用东芝碳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