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18-09-23):
请教各位兄弟一个问题。关于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应用,从书上的介绍原理来看,只需要把电流支路穿过磁环,就可以用霍尔效应来测量。可是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要用取样电阻,再把取样电阻的电压送过来,既然需要用取样电阻,直接把电压送ADC了,还要霍尔原件做什么?

网友A:
霍尔可以实现电气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可以实现电气隔离

也就是说这种测量方式还是测的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那为什么不像书上说的那样把电流支路穿过一个磁环呢,这样一样可以起到信号隔离啊,难道仅仅是因为安装不方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测量方式还是测的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那为什么不像书上说的那样把电流支路穿过一个磁环呢,这 ...

怎么感觉你的思路混乱呢?穿过磁环然后用霍尔去感应磁场强度,进而测出电流大小,不就是跟被测电流电路隔离了么?

网友:
为了ADC电路设计的灵活性,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都是电流输出型的,这样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精度和量程范围选用不同的采样电阻。

网友:
被测电路最大电流是2000A,你直接串联一个电阻进去采样试试

网友:
书上说的是开环霍尔,你说的是闭环霍尔

网友:
我们变频器额定电流上千A,电压等级几百伏到上千伏,就问你能不能直接到dsp的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思路混乱呢?穿过磁环然后用霍尔去感应磁场强度,进而测出电流大小,不就是跟被测电流电路隔 ...

我记得书上是这么说霍尔的:在平行于磁场方向施加电流,在垂直于磁场方向可以产生电压。。但是我没测过。

网友:
霍尔元件闭环检流输出的是与被测电流成比例的小电流,小电流需要用检流电阻转电压。

网友:
霍尔传感器输出一般是mA级别的电流信号,典型的lem2000A电流传感器,输出直流最大400mA.再通过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值。通常可以测试直流至高达10kHz甚至100kHz的电流。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分流器,一般分流器就是相当于一个取样电阻,可以直接测电流。

网友:
高压到低压要隔离,你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楼主(2018-10-24):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思路混乱呢?穿过磁环然后用霍尔去感应磁场强度,进而测出电流大小,不就是跟被测电流电路隔 ...

这样是隔离了呀,我就是问为什么不这样做,而要去串接个取样电阻,再把电阻两端的电压送给霍尔传感器呢,我就是不明白这种霍尔电流传感器内部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是隔离了呀,我就是问为什么不这样做,而要去串接个取样电阻,再把电阻两端的电压送给霍尔传感器呢, ...

霍尔传感器可以测量直流,交流可以到10kHz或者100kHz,如果用取样电阻,一般是分流器(多用于直流电流测量吧)。取样电阻测大电流,其温度会变化,阻值也会变化,测量结果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可以测量直流,交流可以到10kHz或者100kHz,如果用取样电阻,一般是分流器(多用于直流电流测量 ...

谢谢兄弟的指点,其实我就想问,它这样测电流的话,霍尔效应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指点,其实我就想问,它这样测电流的话,霍尔效应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的 ...

原理图。

楼主:
谢谢兄弟,这个图我明白,我是想问采用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送到霍尔电流传感器的方式是在什么地方有霍尔效应的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这个图我明白,我是想问采用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送到霍尔电流传感器的方式是在什么地方有霍尔效应 ...

没明白您说的。霍尔传感器输出是mA级的直流电流,用取样电阻转换成电压,在用数字电压表测量。也可以直接用电流表测量吧。

网友B:
楼主买个lem的电流传感器回去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看来是教科书受害者

网友:
霍尔需要外接电源,可测直流,普通互感器不需要外接电源,不能测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个lem的电流传感器回去试试就明白了。

嗯,我就想买个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