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新手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8-09-24):
各位好,本人以后要用到CPLD,正在学。
已经装了破解的quartus ii 12.0,但是遇到挺多问题。
1. Altera 已经被Intel 收购,但是在intel的网站上几乎没有quartus ii的资料, 现在主推quartus prime, 但是好像没多少人用quartus prime。
2. 连个quartus ii 的正规的软件说明书都没有(英文的也行啊)能提供一下吗?
3. 还有就是仿真,书上很多仿真验证,链接modelsim仿真,还要编测试程序? modelsim-altera 更好吗? 需要安装吗?
4. 大家都怎么学的呀~~~
intel的网站很差,很多链接都不能访问。

网友A:
我是野路子,安装的是12.1,通过黑金的教程入门的。没有仿真过,写的逻辑都是通过下载进去看是否正确,再通过内置逻辑分析仪分析问题所在,改正,这样一步一步的进展的。

网友B:
买一块开发板吧?买资料全一点的。黑金家的可以。就买199,这个价位的。 然后按开发板的资料入门。

网友:
1,哪个软件都行,都能用,要看你用的哪个系列,max ii的话12.1支持的,max v或者max 10貌似得高版本的吧
2,说明书官网有的,软件里好像也带了,自己找找

网友:
3,仿真可以用波形文件啊,也是调用的modelsim,图形的操作起来方便一点
4,怎么学的话,要学的东西很多,水很深,入门容易,学好很难

网友C:
关于开发板的话,买啥都行,便宜实惠的也无妨,但是教程还是建议看官方的,正规一点,国内开发板的例程在实际工程中用都是不严谨的,比如,没有时序约束,复位输入没有作同步处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开发板的话,买啥都行,便宜实惠的也无妨,但是教程还是建议看官方的,正规一点,国内开发板的例程在实 ...

谢谢,开发盘倒是有了,和人借的,就是quartus ii版本,没有讲怎么和modelsim 链接仿真,我一直没弄成功,还得在vht里编测试代码。仿真modelsim里就报故障。
Error: d:/altera/12.0/quartus/eda/sim_lib/mentor/altera_lnsim_for_vhdl.sv(37): in protected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野路子,安装的是12.1,通过黑金的教程入门的。没有仿真过,写的逻辑都是通过下载进去看是否正确,再通 ...

好的,谢谢,野路子都比较快
中秋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块开发板吧?买资料全一点的。黑金家的可以。就买199,这个价位的。 然后按开发板的资料入门。 ...

公司有个开发板,没讲怎么和modelsim连
中秋快乐~~

网友:
网站有各种文档,你的版本偏低。没入门

网友:
买一本书,例如 你好FPGA 一本可以听的入门书。虽然不怎么样,但可以入门。
或者买韩彬的书也可以。这本书的第二版写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