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pi FLASH的嵌入式文件系统 littlefs 测试代码

楼主(2018-09-24):
LittleFS  - 一个高度完整的嵌入式文件系统
特性
a.        断电恢复能力 - 要求文件系统保持一致,并将数据刷新到底层存储。
b.        平均磨损 - 通常情况下,存储支持每块数量有限的擦除,因此使用整个存储设备对于可靠性非常重要。
c.        微小的占地面积 - 物联网设备受到ROM和RAM的限制。
跟spiffs相比:
SPIFFS在4kB Block的时候效率不高, 推荐也是64kB为最小擦除单位,但是64kB 擦除时间典型值为150ms,偏长了一点。
LittleFS的默认block就是4kB,而且LittleFS只有4个文件,看起来更简单一点。

LittleFS: 4 files and 100kB
  68K  lfs.c
  15K  lfs.h
1.4K  lfs_util.c
5.5K  lfs_util.h
SPIFFS: 8 files and 296kB
9.8K  spiffs_cache.c
  45K  spiffs_check.c
  14K  spiffs_config.h
  26K  spiffs_gc.c
  28K  spiffs.h
  41K  spiffs_hydrogen.c
  87K  spiffs_nucleus.c
  25K  spiffs_nucleus.h
----------------------
这个系统短小精悍,但网上资料不多,并且是英文的,许多人望而却步。
其实底层移植非常简单,已经有网友发布了 (注:编译器必须支持c99标准)

源代码

littlefs-master\tests 下面有许多测试例子(电脑测试用的)

源代码网址
https://github.com/ARMmbed/littlefs

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
谢谢分享,中秋快乐!

网友:
谢谢分享,中秋快乐

网友:
谢谢分享,中秋快乐!!!

网友:
怎么用法?

网友:
没有例程吗?

网友:
不错,多个选择,收藏了

网友:
啥也不说了,加星

网友A:
断电恢复能力 - 要求文件系统保持一致,并将数据刷新到底层存储。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和fatfs功能类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fatfs功能类似吧

a,b两个功能fatfs都没有.

网友:
SPI FLASH 文件系统。

网友:
littile fatfs 文件系统, 值得推荐, 尝试。。

网友:
SPI FLASH 文件系统。 多谢分享

网友:
littile fatfs 文件系统
SPI FLASH 文件系统。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恢复能力 - 要求文件系统保持一致,并将数据刷新到底层存储。

这个是什么原理? ...

修改后的数据写入别的扇区,确定写入正常后再把链表改过去,这样就算断电,之前的数据还在,不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恢复能力 - 要求文件系统保持一致,并将数据刷新到底层存储。

这个是什么原理? ...

愿意研究英文的话,可以看看这份文件 DESIGN.md , 整个设计原理都有描述.

网友:
正苦于SPI flash 没法磨损均衡。Eric 2013做了flash fs的例程并做了大量测试,但是SPI FLASH没法挂载USB 大容量存储器,楼主这个可以做USB插电脑出U盘么?如果不能挂载到PC上导出导入数据的话,除了磨损均衡,有没有文件系统这个概念都不重要的,反正都是读写数据,还不如做成数据库。armink大神搞的一个东西还真不错!

网友:
多谢分享。之前还想入手SPIFFS的,还没来得及。ARMINK的EasyFlash试过,没用到实际项目中使用过。回头一并测试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以前用SPIFFS,感觉挺好的,但只能用到一半的FLASH容量,这个对软硬件要求也挺低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机会试试

网友:
mark,有空学习下,有机会用到实际项目中去

网友(2019-01-12):
标记,这个文件系统很适合小型设备。

网友C:
试着能跑起来了,在ubuntu下也可以用littlefs-fuse将SPI FLASH模拟的U盘挂载上识别出来。
但有点不明白,压缩包的工程,是W25Q64,block_count应该是8192KB/4KB=2048吧?代码里的block_count为什么是1024呢?

网友:
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9-03-25):
好好移植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
此系统的稳定性如何,有实际用在项目中的吗

网友:
markmark,空了研究研究

网友(2019-06-24):
littleFlash和EasyFlash有的一拼!

网友(2019-11-17):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搞,可参考下

网友D:
顺便链接一下镜像打包工具  lfsdisk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161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链接一下镜像打包工具  lfsdisk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1616-1-1.html

多谢分享!

网友(2022-01-27):
引用 网友C:
试着能跑起来了,在ubuntu下也可以用littlefs-fuse将SPI FLASH模拟的U盘挂载上识别出来。
但有点不明白,压 ...

看样子应该错了。
或者保用到了其中的4MB。
您使用LiiileFS感觉怎么样?网上能找到移植教程,但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