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Altium Designer18启动不了,17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8-09-25):
win10下Altium Designer18启动不了,17也有这个问题!大神们给看看,刚装时正常,启动几次就停在这个画面不动了**一直不动。(已经和谐过)断网也不行。麻烦

楼主:
没人遇到?系统重启2次后必是这个结果,现18.1.7安装也是

网友:
是不是装了 简化版的win10

网友:
没遇到过, 目前装的 18.1.9,WIN10 64位专业版 1803, 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之前用 18.1.7 也没有问题。软件安装目录,我用的默认的。

网友:
18.1.9,WIN10 64位专业版 1803,一切正常,没问题。

楼主:
可能是我的老华硕主板:我的主硬盘是固态,设成ACHI,从硬盘设成IDE;装AD17时(装在主)都不能建立(从盘存电路)工作区,工程区;现重装AD18实验能正常否?还有我发现用了AD18,17/16的工作区都打不开;不知是否有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的老华硕主板:我的主硬盘是固态,设成ACHI,从硬盘设成IDE;装AD17时(装在主)都不能建立(从盘 ...

重盘也设成AICH,AD17可以建立工作区了

楼主:
我的系统是w10v2018,还挺稳定的不知道其他人咋样?

网友:
应该是你的系统问题,这样组合没问题

网友:
18.0.11版本,WIN10专业版,用几个月了

网友:
win10~64位专业版使用17没问题

楼主:
是系统问题,重装后ad16打不开“工作区”毛病没了

楼主:
现在新的、稳定、可进入睡眠的WIN10系统不好找;最近一直在试,崩溃了放弃了;用老的16版win10凑乎了。

网友:
系统或电脑硬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的问题,有些工作区不要打开那些个网页之类的提示啊,分析之类的,如果你开启了这些,在开文件的时候有很大的几率会卡死,尤其是开老版本文件的时候,还有dx和硬件加速有些也会影响。
限于版权问题,现在转KICAD了。省了好多事情,初始习惯要调整,目前还OK

网友:
之前有过,换个版本AD就好了

网友A:
我们公司买的正版的也有这个问题,临时解决办法是:如果启动不了,就在任务管理器中把AD18的进程结束掉,再开一次。

楼主:
win10的问题。win10重装后AD16稳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win10的问题。win10重装后AD16稳定了

我的重启也不行,可能是win10问题

网友:
多等一会试试, 可能是库的问题。
我没遇到过 我只是猜测。

我的ad10 有次改了库的地址就类似这样。 系统是win7

网友B(2019-07-19):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买的正版的也有这个问题,临时解决办法是:如果启动不了,就在任务管理器中把AD18的进程结束掉,再 ...

你们正版的AD 在敷铜或者编辑铜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变得很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正版的AD 在敷铜或者编辑铜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变得很卡

正版会卡,这个软件很吃资源,尤其是AD17以后的版本。自己电脑不行,用回AD16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版会卡,这个软件很吃资源,尤其是AD17以后的版本。自己电脑不行,用回AD16了。 ...

我觉得我电脑还行啊  我看AD的测试配置 是4核八线程 24G 内存   我也是8线程 16G 内存   编辑铜的时候卡得批爆  必须要重启AD 才行 重启就会流程些  过一会儿又卡 又得重启  感觉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电脑还行啊  我看AD的测试配置 是4核八线程 24G 内存   我也是8线程 16G 内存   编辑铜的时候卡 ...

你软件有问题 这CPU不会这么卡了
重新装AD看看吧

网友:
大家用win10的哪个版本? 我LTSC 2019, 运行AD10,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正版的AD 在敷铜或者编辑铜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变得很卡

没试过,反正是觉得不好使就没有再用了,还是盗版的好使

网友:
盗版不敢用  AD的法务这两年找我们公司敲走了40多万,上周还在打电话,说他们又发现盗版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