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模块PPP拨号是用串口的方式通信的吗

楼主(2018-09-25):
4G模块sim7600,通过usb口与linux板子相连,usb映射出好几个串口,用ppp拨号方式上网的话,是走的串口吗?这样的话,速率不是很受限制吗?

网友A:
不管波特率的,都以USB最大速度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波特率的,都以USB最大速度收发。

就是说在ppp拨号时设置的波特率只是用来拨号用的,拨通后,数据通信是通过USB来传输?

网友:
PPP拨号也是通过usb的。

网友B:
高速串口。会出来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串口。会出来3个。

您是说还是用的告诉串口,这吧映射出5个吧

网友:
这个还是usb连接,串口只是通过usb虚拟出来的。

网友:
USB连接,高速串口根据表格映射一样

网友:
速度可以的,串口支持拨号 ,数据走qmi协议,我拨号测试过!

网友(2019-01-17):
sim7600上你ppp搞好了么?

网友:
从内核驱动来说,你的数据走的是usb-wwan, qcserial,外加 ppp协议,性能会比虚拟qmi 口要差些,新模块都是直接走wwan口了。

网友:
如果模块上有uart的话也是可以直接串口ppp拨号的,试过ec2X和si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