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个简单有效精确的延时方法

楼主(2018-09-25):
           看到有些人延时还整定时器,for循环里面放__NOP()就好了,一个__NOP()就是一个时钟周期,比如72MHZ的时钟,要放72个__NOP();延时一次就是1us,精确可靠简单

网友A:
如果要延时10mS呢?难道要放720000个__NOP();?

网友:
在for循环中,中断应该可以打断吧,如果像楼上说的10ms,来个中断,可能就不是10ms了,如果关了中断,那么响应就不及时了。个人认为定时器才是最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延时10mS呢?难道要放720000个__NOP();?

是的,回答正确,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网友:
软件模拟延时,是可以像楼主位那样的思路的实现的。
具体的可以戳这里:「大家在开发STM32单片机时候程序需要用到延时一般怎么做?」,看看 12 楼的回复。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只适用51吧。

网友:
一个金牌就发这个

网友:
简单有效没错,但说不上精确

网友:
反正我重来不这么用,也不推荐这种用法

网友:
还要关中断,你这感觉都要违反广告法了

网友:
赞同9楼的说法

网友:
我就搬个板凳跟你们学习

楼主:
void delay_us(uint32_t t)
   {uint32_t i;
    for(i=0;i<t;i++)
      {__NOP();....}
  }; 实际最长可延时4千多秒,算算就知道了,我试验过18b20,dht11,延时越长越不精确,但是一般最长也就几个毫秒吧,精度绝对够用了,具体误差多少,就要研究汇编代码了

楼主:
     中断的话,用定时器也有中断的问题啊,因为有抢占的问题

楼主:
          看了一些卖开发板的,里面要么用定时器,要么整个数递减,没示波器器还真不晓得延时了多少,相对而言,这个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的话,用定时器也有中断的问题啊,因为有抢占的问题

定时器的中断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
1US的话用nop还可以,大于50us还是计算systick的计数值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不同的写法,像达拉斯协议的延时,还用定时器来延时,是不是麻烦了点。 ...

达拉斯协议 主要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延时10mS呢?难道要放720000个__NOP();?

ms延时有库的。就是us延时比较头疼

网友:
stm32靠循环延时好像不精确

网友:
#define FAC_US        4
#define OW_DELAY480US        479//480.05
void ow_delay_480us(void) {//479.958us
        vu32 temp;
        SysTick->LOAD = OW_DELAY480US * FAC_US - 5; //时间加载,Delay12us5=112:26.50khz,Delay12us5=54:39.919KHZ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开始倒数
        do {
                temp = SysTick->CTRL;
        } while (temp & 0x01 && !(temp & (1 << 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名鼎鼎的 DS18B20就是达拉斯协议啊,

这货有人用双向uart搞定。。

网友:
us延时用定时器延妥妥的

网友:
还得考虑for的时间

网友C: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么精确的延时但是我知道,光是晶振的误差就不小

网友:
循环语句有开始和结束的判断,那必要会消耗机器周期,这样数数谈何精确

网友:
难道循环本身的jump指令不耗时吗?循环nop根本没意义。

网友:
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没算进循环出循环的时间

网友:
软延时硬延时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处理循环也需要耗费时钟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么精确的延时但是我知道,光是晶振的误差就不小

赶紧去打死卖晶振的

网友:
这72us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 简单是够简单了,精确就不一定了。除非没有中断。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序要求那么高,定时器简单实用就好了...

网友:
内核是ARM多流水线执行,执行周期不确定的。

网友:
us级延时简单的可以用一下

网友:
都是超标量处理器了,一个周期可以执行几条指令,用nop算时间不准了

网友:
for循环执行过程中会不会耗时呀?循环72次,for语句耗时多少呢?

我是菜鸟新手,喷我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