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XCOM V2.1 Beta版发布, 欢迎试用和提供建议!

楼主(2018-09-25):
根据之前网友提的一些建议,做了不少修改
现在发布Beta版本给大家测试,欢迎提供问题和建议!

意见贴: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362-1-1.html

主界面:

XCOM V2.1修改说明:
1.修复多行发送数据,如果数据错误,一直重复弹出提示框
2.修复之勾选单行发送新行,多行发送未勾选,使用多行发送,程序出错
3.修复部分用户使用导出的EXCLE,导入不了
4.修复16进制显示与普通数据切换时数据显示不一样
5.修复16进制下发送框输入数据长度为奇数,切换普通字符串出错,改为倒数第而为补零
6.修复时间设置只区分数字和其他字符,未区分正负数
7.修复16进制下不能使用Ctrl+Enter发送
8.16进制与普通字符串切换分段显示
9.时间戳放前面了
10.加入延时设置,发送文件时可以按1024字节设置延时
11.加入软件更新提示,软件启动提示,可以忽略
12.加入广告位
13.加入正点原子软件仓库,可以从软件仓库,直接访问正点原子各种软件的下载地址
14.加入保存文件的编码类型的选择,用户保存文件时可以选择文件的编码类型(默认GB2312编码)
15.多行发送不再限制指令的条数
16.多行发送关联键盘,改为发送当前选中页的编号(xx0-xx9)
17.加入中文,英文,中文繁体语言设置
18.加入输入输出框的数据字体颜色,字体大小,背景色等的设置
19.将多行发送指令的保存文件改为.CSV

XCOM V2.1 Beta版本下载:

网友:
第一个报名,下来看看!

网友:
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A:
有没有源代码,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源代码,嘿嘿

有,但是不能给。

网友B:
快速选串口号的时候有点卡。点开等会再选就没事。

网友:
下载来试用下

网友C:
CRC8和CRC16的生成多项式是什么?

网友:
建议开源;大家都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选串口号的时候有点卡。点开等会再选就没事。

启动的时候是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C8和CRC16的生成多项式是什么?
#include "check.h"

//CRC16 高位字节表
const u8 CRC16HiTable[]={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CRC16低位字节表
const u8 CRC16LoTable[]={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CRC8 字节表
const u8 CRC8Table[]= {
0,94,188,226,97,63,221,131,194,156,126,32,163,253,31,65,
157,195,33,127,252,162,64,30, 95,1,227,189,62,96,130,220,
35,125,159,193,66,28,254,160,225,191,93,3,128,222,60,98,
190,224,2,92,223,129,99,61,124,34,192,158,29,67,161,255,
70,24,250,164,39,121,155,197,132,218,56,102,229,187,89,7,
219,133,103,57,186,228,6,88,25,71,165,251,120,38,196,154,
101,59,217,135,4,90,184,230,167,249,27,69,198,152,122,36,
248,166,68,26,153,199,37,123,58,100,134,216,91,5,231,185,
140,210,48,110,237,179,81,15,78,16,242,172,47,113,147,205,
17,79,173,243,112,46,204,146,211,141,111,49,178,236,14,80,
175,241,19,77,206,144,114,44,109,51,209,143,12,82,176,238,
50,108,142,208,83,13,239,177,240,174,76,18,145,207,45,115,
202,148,118,40,171,245,23,73,8,86,180,234,105,55,213,139,
87,9,235,181,54,104,138,212,149,203, 41,119,244,170,72,22,
233,183,85,11,136,214,52,106,43,117,151,201,74,20,246,168,
116,42,200,150,21,75,169,247,182,232,10,84,215,137,107,53
};

//求和校验 所有字节之和为0
u16 Checksum_Sum(u8* buf,u16 len){

                u8 check = 0;
                while(len--){
                        check += *buf++;
                }
                check = 256 - check%256;
                return (check)&0x00ff;
}

//异或校验 所有字节异或
u16 Checksum_XOR(u8* buf, u16 len){

        u8 check = 0;
        u8 checkTemp = 0;
        check = *buf;
        buf++;
        checkTemp = *buf;
        buf++;
        check = check^checkTemp;
        len -=2;
        while(len--){
   check = check^(*buf++);
        }
        return (check)&0x00ff;

}

//CRC8 校验
u16 Checksum_CRC8(u8 *buf,u16 len){

        u8 check = 0;
        while(len--){
                check = CRC8Table[check^(*buf++)];
        }
        return (check)&0x00ff;

}

//CRC16 校验
//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u16 Checksum_CRC16(u8 *buf,u16 len){
        int index;
        u16 check = 0;
        u8 crc_low=0xff;
        u8 crc_high=0xff;
        while(len--){
                index = crc_high^(*buf++);
                crc_high = crc_low^CRC16HiTable[index];
                crc_low = CRC16LoTable[index];
        }
        check +=crc_high;
        check <<=8;
        check +=crc_low;
        return check;

}

网友:
楼主,自动换行功能中的时间间隔可以调整吗?就是判定换行的时间。我们平时采集数据时用到的较多,根据不同的采样频率,设置不同的采样间隔,这样比较容易观察

网友:
好的  下载测试   谢谢

网友D:
加入广告位,这个有点明显了,主界面有三个地方显示了同一个网址…快和STC ISP有的一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入广告位,这个有点明显了,主界面有三个地方显示了同一个网址…快和STC ISP有的一拼了 ...

我们界面广告位置也不是很明显
3处有网址,其实是2处,发送框的你改了内容,就不会显示的了。
而且剩下的2处,也都没那么明显吧?
整体界面并没有突出广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界面广告位置也不是很明显
3处有网址,其实是2处,发送框的你改了内容,就不会显示的了。
而且剩下的 ...

其实还好,比市面上其他的各类软件好很多了
这些年来只要是串口,都是用的这个软件
我觉得可以向STC的那个软件学习,单独加一个页面放原子的各个开发板的资料链接。

网友:
一直在用,非常好的一个软件,谢谢

网友E:
原子哥,我从原子论坛追到这里,麻烦你看一下,协议发送上位机好像有时候收不到完整帧,是不是根据超时判断的超时时间太短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203-1-1.html?_dsign=4064042e

网友F:
>17.加入中文,英文,中文繁体语言设置
Where is i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子哥,我从原子论坛追到这里,麻烦你看一下,协议发送上位机好像有时候收不到完整帧,是不是根据超时判 ...

我回复你了
15ms以上的帧间隔,基本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加入中文,英文,中文繁体语言设置
Where is it?

pls refer to this figure:

网友G:
发送区不支持 粘贴

网友H:
有没有modbus监控模式啊,就是能够监控总线,嗅探主机读命令和写命令结果的功能,modbus slave官方不支持这种嗅探功能,按理说完全能够做到啊

网友:
试过了,不错。

建议: 时间戳可以自定义,看看来太长了,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modbus监控模式啊,就是能够监控总线,嗅探主机读命令和写命令结果的功能,modbus slave官方不支持这 ...

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有专门的这类软件,串口监控软件。
你可以百度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送区不支持 粘贴

支持的。

网友:
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小软件,界面看上去很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有专门的这类软件,串口监控软件。
你可以百度找找。 ...

并没有找到这样的监控程序,主要是没有这样的协议分析插件,大多数的监控程序都是类似于串口助手这样的初级功能,都没有协议分析能力

像usbee这个逻辑分析仪,还有usb分析插件,可以对捕获的信息分析usb事件;wireshark这样的网络嗅探软件,可惜分析各种tcp/ip协议,例如modbus-tcp一样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串口太简单了,也可能是好东西没有发现,modbus on 串口就没有类似这样的功能

网友:
周红衣说有毒

周红衣说有毒

网友:
做个记录

网友:
谢谢原子哥的分享!!!!!!!!!!!!

网友:
比上一版优化好多

网友:
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
已下载,试用中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报毒这个问题处理一下

网友:
在单条发送界面,横向拉大界面,切到多条发送界面,底下的框长度没有变化,需要在此界面再拉一下边框。

在多条发送界面拉边框,感觉有点卡,应该是处理size变化的处理函数要重绘界面处理得太快了吧

网友(2018-10-26):
想问问能不能做到自动波特率的功能?

网友(2019-10-17):
能不能选择在接收区显示发送的内容+时间戳?

网友(2019-12-20):
顶一个,时间戳的功能很赞,希望有回车换行,保存接收数据到文件的功能。^_^

网友I:
有个端口打不开。mycommtool可以正常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端口打不开。mycommtool可以正常打开。

你这是什么串口?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串口?虚拟串口?

驱动芯片C8051F387,PC驱动

网友:
WIN10 2K屏下面用字体模糊,能修复就好了

网友J:
能不能加一个波形图?之前的版本在WIN10上用的时候数据量大的时候会卡死,不知道这个版本修复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加一个波形图?之前的版本在WIN10上用的时候数据量大的时候会卡死,不知道这个版本修复了没有。 ...

试下最新版本,应该ok了

网友K:
有没有可能增加一个最简单界面,并保持在所有窗口前面的功能?
最简单界面就是上面只显示接收的数据,其他的都不要。
保持在所有窗口前面,有时候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可能增加一个最简单界面,并保持在所有窗口前面的功能?
最简单界面就是上面只显示接收的数据,其他 ...

已经添加了窗口最前功能。
但是这个精简界面暂时没做,后续看需求吧。
这个最新版本,V2.4:
1,添加窗口最前支持
2,添加自动保存到文件功能

网友(2020-03-13):
能不能加上对UTF8的支持,另外Win10环境下,接收一定数量之后点“清除接收”之后会卡10几秒,显示会变成无法换行,就像是\r\n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