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求一份较简单的LED电源驱动原理图及PCB设计图-用...

楼主(2018-09-25):
需要坛子里的前辈帮忙,提供一套简单的LED驱动电路原理图(老的过时的都可以,只要是正确的即可)、PCB设计图(如果能同时提供一份BOM更好)
目的:

1.根据前辈提供的电路图,配置相应的元器件,再比对前辈提供的BOM,对存在差异部分进行分析改进,确认不足地方。
2.根据前辈提供的电路图使用AD软件设计PCB
3.将自己设计的PCB设计图,通过比对前辈提供的资料,再进行分析、改进,如此可能是提升PCB设计能力的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图集。

因纯属于个人兴趣,所以无法从工作途径得到相应资料,希望能够从坛子里得到帮助。感谢!

如有存在问题的地方,还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
难道是毕设时代?

网友A:
今天心情好,赐你一张
attach://430115.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心情好,赐你一张
attach://430115.jpg

不是毕业时代,早过了,就是自己想多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工作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感谢您的回复及资料提供

网友A:
attach://430116.jpgattach://430117.j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心情好,赐你一张
attach://430115.jpg

你这是AC/DC啊,也许楼主要的是DC/DC呢,又或者是LED段位驱动I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430116.jpgattach://430117.jpg

太赞了,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AC/DC啊,也许楼主要的是DC/DC呢,又或者是LED段位驱动IC呢

淘气,打PP!弹JJ!

网友:
这种图,去LED驱动IC手册里找都有啊

网友C:
这里有个,PCB是我画的,如果要IC,也要以找我。

网友D:
12年的方案,自己看吧,我不做LED驱动电源,也不大懂,但老方案有很多

网友D:
再给你来一发,这个是隔离的了,11楼的是非隔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年的方案,自己看吧,我不做LED驱动电源,也不大懂,但老方案有很多 ...

非常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给你来一发,这个是隔离的了,11楼的是非隔离驱动

再次感谢帮助!阿莫里面真的是充满爱

网友:
直接去cirmall上应该能免费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PCB是我画的,如果要IC,也要以找我。

嗯嗯,先谢谢了哈!有需要再跟你索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气,打PP!弹JJ!

太逗了!哈哈!
对了,我是用于学习PCB设计的,对于是否是AC/DC,还是DC/DC都不重要,只要不是给我错误的参考就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给予的支持,在这里感觉到了家庭的温暖